同样一个过滤驱动程序,在winxp下的安装方式和win2000一样的么

楼主:
现在正在开发一个USB过滤驱动程序,大致流程如下:对USB设置访问密码放在首山区,并对首山区加密,当u盘插入时候首先对首山区进行解密读出其中的数据,在一个应用程序中正确输入密码后才能够对u盘进行正常的读写操作,驱动在winxp下能够工作的很好,用drivermonitor,能够捕获到打印的信息。但是按照在winxp下安装驱动同样的方法在win2000下安装却发现drivermonitor捕获不到信息,只有输入密码奠基确定时候才能够打印出驱动里面的一些信息,并且输入正确的密码也会报错密码输入错误。我个人原因可能是:在win2000下安装的驱动没有能够很好的工作,在输入密码确定之前,驱动没有能够工作,没有对首山区进行解密获得密码信息。但问题是在winxp下能够正常运行,在2000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还请大家执教!

网友A:
你的驱动是2000下的驱动吗?两个系统下的驱动是不一样的
加载方式可以理解为一样 呵呵。

网友B:
要看什么驱动了,如果用不到FltMgr的话是没有区别的

还有就是2000少一些内核的API

一般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驱动是2000下的驱动吗?两个系统下的驱动是不一样的
加载方式可以理解为一样 呵呵。

这两个驱动是同样的代码,一个是xp ddk编译的,一个是2000ddk编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什么驱动了,如果用不到FltMgr的话是没有区别的

还有就是2000少一些内核的API

一般没问题

这是一个下层过滤驱动,加载在disk.sys和usbstore.sys之间

网友:
注意IoAttachXXX这个函数就行了,其他不用多考虑

网友:
如果对你的USB格式化一次,密码还能保存下来吗

网友:
是不一个编译成了WDM,一个编译成了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