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可以支持GAPI吗?

楼主:
想必各位已经知道WINCE5平台可以支持GAPI.

请问WINCE6平台可以支持GAPI吗?

网友:
可以啊,把GAPI的dll加进去

网友:
lz dll加进去出现问题没?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可能需要做一些改动。

网友:
CE6.0是支持的

只要在定制系统的时候,将cell相关的组件增加到系统中。

网友:
各位,我查了一些资料。我认为WINCE,不管是5还是6,都是不支持GAPI的。 GAPI库(GX.dll)是第三方开发的,使用来使程序员绕开复杂的缓慢的GDI调用,更快的访问显示设备,也就是我们希望的显存。已经有人在WINCE5上开发了GX.DLL,并且被很多平台统一采用。现在好像有人也在开发WINCE6平台的GAPI库。。。。听说魅族的M8就是WINCE6,魅族的M8开发团队开发出了WINCE6平台的GAPI库,听说该库很牛,很无敌。。。。

网友:
这得看你这么定义支持这两个字.
当然CE的文档里是没有说支持GAPI的支持。不过GX.dll的代码并不复杂,到处都能下到源码,里面坐的全璧事情就是把primary surface的地址告诉应用程序,让应用程序自己读写。这个如果不考虑性能的话,基本上用DDraw的一个Lock就能实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6.0是支持的

只要在定制系统的时候,将cell相关的组件增加到系统中。

嘿嘿...,不好意思,看错了,还以为是TAPI

网友:
http://bbs.meizu.com/thread-913006-1-1.html

请各位看看这个链接,我觉得M8的粉丝们说的不无道理:

DirectDraw很好很强大,但是DirectInput在哪里?直到Windows Mobile6,DirectX都缺乏输入方面的API,仍然是半残。
即使采用DirectDraw作为图形API,游戏厂商仍然不得不需要用GAPI(或者GDI消息)来响应硬按键消息,你觉得游戏厂商脑残了用两套不同的API?

另外,WM游戏需要考虑的是受众,Intel XScale和OMAP 7XX/8XX的DirectDraw驱动bug很多,效率很差,甚至包括高通的MSM 7200芯片组也直到去年才修复了DirectDraw Overlay的bug。游戏厂商不愿意为了追新而在自己的代码里加入大量的为特定机型做workaround代码,更不愿意为了追新而放弃大量的现有用户。所以直到目前为止,2D游戏厂商更乐于使用GAPI,或者Raw Framebuffer。

另外说下,DirectDraw的性能很差,首先是因为其API并没有为内存带宽紧缺的嵌入式设备做特别优化。
其次是由于DirectDraw接口的复杂性和局限性,大量操作被迫由软件模拟。MS的Software Emulator的效率怎么样我想开发者心里都很清楚。

所以即便到了WM6,DirectDraw的性能依然无法同GAPI或者Raw framebuffer抗衡。

最后做下广告,M8的GAPI是在6410底层硬件控制代码上做了非常薄的封装,绕过了GDI, DirectDraw等所有现存图形API。性能已经做到非常接近硬件极限,包括DirectDraw在内,都完全不是M8 GAPI的对手。

网友:
我曾经看到的说法是:gapi只支持RGB565和RGB555,最大分辩率640X480,是不是这样的?(我所说的是pocketpc下的gx.dll,而不是用GDI模拟实现的gx,或者是针对不同平台开发的gx,如M8)

网友:
我没有听说上面这位朋友的说法。我觉得,那样的局限性太大了。应该不会。。。。

网友:
这得看gx.dll是怎么写的。由于wm上只支持16位色,所以估计pocket pc上的gapi只支持RGB565和RGB555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支持RGB565,我相信;但是只支持最大分辩率640X480,不太可能。

网友:
以前Pocket PC上好像也没有什么设备分辨率大于640x480的

网友:
楼主的相片怎么看着象国足第一前锋郜林呀?  *_*

网友:
不要谈国足。。。。
10月31日18时,国安获得中国足球超级冠军后… 当天,航天之父钱学森去世;俄内务部一军用运输机坠毁,11人死亡;歌手陈琳坠楼身亡;北京10月暴雪…次日,北京下午16时惊现月亮,晚上, 8级大风;美国9家银行倒闭…

网友:
这要看显示驱动的DrvEscape有没有处理GETGXINFO,CE5可以正常使用,CE6可以调用,但往显存里写入出会报错。如果是自己Build系统的话,在CE6中可能用FrameBuffer来代替GAPI获取显存地址。在6410 - CE6中正常使用。

网友:
我觉得GAPI还是少使用;我发现WINCE DISP驱动对DDRAW的支持做的好,照样贴图输出快。

比如Telechips的TCC89XX WINCE6平台就使用芯片自身的2D模块做了对DDRAW的很好支持,贴一个800*480*16bit的BMP图只要5~6ms,完全能超越上GAPI带来的性能。

但是TCC7901 WINCE5平台没有对DDRAW的支持,那么贴图的性能方面就相对有GAPI支持的2440芯片来说差了一些。

网友:
http://www.codeproject.com/KB/mobile/cegraph.aspx

这里有Windows Mobile 6的GAPI头文件、库、DLL。
解压缩包后可以看到。这个项目进行更多的封装,方便画线、矩形、图形、文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