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0的usb同步连接,Ce提示连接成功,PC端activesync提示正在连接一会过后,下面自动断开

楼主:
使用6.0自带模拟器的2410BSP,移植到自己的平台上了,但USB连接不上,usb定制的是serial功能。
开始是出现如下data abort:
UsbFnMdd!UFN_Init: PDD has 5 endpoints
UsbFnMdd!UFN_Init: PDD supports speeds 0x1
UsbFnMdd!CUfnBus::CreateChild: Using client driver key "\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Serial_Class"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0d80002(pth=8ff7bba0), Proc-Id=00400002(pprc=8e208aa0) 'NK.EXE', VM-active=01700002(pprc=8ff2beb8) 'udevice.exe'
PC=c10a2a08(sc2410usbfn.dll+0x00022a08) RA=c10a1250(sc2410usbfn.dll+0x00021250) SP=d03ad514, BVA=00000000
USBFN: DEBUGCHK failed in file C:\WINCE600\PUB[NOTIFY] HandleSystemEvent 7 /ADD UFN1:
LIC\COMMON\OAK\DRIVERS\USBFN\CONTROLLER\MDD\.\ufnmdd.cpp at line 77
经过在生成sc2410usbfn.dll的驱动目录下source文件添加DLLENTRY=DllEntry解决了,实在搞不懂为什么其没有动态连接入口一项,还是微软提供的驱动,因在ufnmdd.cpp中入口为DllEntry,PB显示如果没有默认按照DLLENTRY=_DllMainCRTStartup处理,该参数绑定DllMain。哪位给点意见?
接下来就出现了如下情形:
插上USB,PC端同步软件activesync提示:正在连接.....
我的设备Ce提示已经连接上。
Debug模式显示信息:
AM:  WriteFile Error 0 Aborting Packet after sending 0 of 37 bytes
PPP: ProtSendComplete: Status=c0000001
AM:  WriteFile Error 0 Aborting Packet after sending 0 of 37 bytes
PPP: ProtSendComplete: Status=c0000001
AM:  WriteFile Error 0 Aborting Packet after sending 0 of 37 bytes
PPP: ProtSendComplete: Status=c0000001
AM:  WriteFile Error 0 Aborting Packet after sending 0 of 37 bytes
PPP: ProtSendComplete: Status=c0000001
AM:  WriteFile Error 0 Aborting Packet after sending 0 of 37 bytes
PPP: ProtSendComplete: Status=c0000001
AM:  WriteFile Error 0 Aborting Packet after sending 0 of 37 bytes
PPP: ProtSendComplete: Status=c0000001
AM:  WriteFile Error 0 Aborting Packet after sending 0 of 37 bytes
PPP: ProtSendComplete: Status=c0000001
AM:  WriteFile Error 0 Aborting Packet after sending 0 of 37 bytes
PPP: ProtSendComplete: Status=c0000001
AM:  WriteFile Error 0 Aborting Packet after sending 0 of 37 bytes
PPP: ProtSendComplete: Status=c0000001
AM:  WriteFile Error 0 Aborting Packet after sending 0 of 37 bytes
PPP: ProtSendComplete: Status=c0000001
AM: TxThread exiting
COM_Close: (1 handles) total RX 12, total TX 6, dropped (mdd, pdd) 0,0
COM_Close: (0 handles) total RX 12, total TX 6, dropped (mdd, pdd) 0,0
RASCS_Disconnected: Ecode=619
DESTROY
Gwes:Dialog window destroyed in callbackPosting WM_NETCONNECT(FALSE) message, ErrorCode = 619(0x26B)
DeleteFromProcessInputLocaleTable: Deleted process from ProcessInputLocale table, hProcess: 0x05FA0002RLOG: [0x 5C70002] Received WM_NETCONNECT - 0, for '`Desktop @ 19200`'; fRnaAdrefed: 0
RLOG: [0x 5C70002] Received WM_NETCONNECT(FALSE) - haven't yet seen WM_NETCONNECT(TRUE).
RLOG: [0x 5C70002] Received 'silent' Rnaapp error 619
_REPLLOG: IDM_STOP_REPLICATION. wParam: 1,  lParam: 0
RLOG: [0x 5C70002] Quiting replication. 0 0 0 0 1
RpcSrv: Rapi Server received WM_STOP_RPC
RpcSrv: Rapi Server received WM_DESTROY
AUTORAS:: Dialer notifies: [2] [Dialer Terminate]
RpcSrv: Error from accept=10038
RpcSrv: select() failed, error 10038
  CResList::~CResList()
DeleteFromProcessInputLocaleTable: Deleted process from ProcessInputLocale table, hProcess: 0x05CF0002RLOG: [0x 5C70002] Done quiting replication. 0 0 0 0
RLOG: [0x 5C70002] Quiting replication. 0 0 0 0 1
RLOG: [0x 5C70002] Done quiting replication. 0 0 0 0
RLOG: [0x 5C70002] ========== WinMain ends here. 0===========
WARNING: Process 0x05c60002 Leaked registry key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CommWARNING: Process 0x05c60002 Leaked registry key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CommWARNING: Cleaned up 2 leaked registry handles for process 0x05C60002
DeleteFromProcessInputLocaleTable: Deleted process from ProcessInputLocale table, hProcess: 0x05C60002
过后,Ce端断开,从上面提示也看出其已经将连接成功窗口关闭了。
PC端提示断开,需要检测。
实在不知道什么原因!望指点指点

网友:
本来就不稳定啊

网友:
怎么说呢本来就不稳定,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对了,还有就是利用USB View查看USB口,也已经连接上,如下:
Device Descriptor:
bcdUSB:             0x0200
bDeviceClass:         0x00
bDeviceSubClass:      0x00
bDeviceProtocol:      0x00
bMaxPacketSize0:      0x08 (8)
idVendor:           0x045E (Microsoft Corporation)
idProduct:          0x00CE
bcdDevice:          0x0000
iManufacturer:        0x01
iProduct:             0x02
iSerialNumber:        0x00
bNumConfigurations:   0x01

ConnectionStatus: DeviceConnected
Current Config Value: 0x01
Device Bus Speed:     Full
Device Address:       0x02
Open Pipes:              2

Endpoint 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     0x81
Transfer Type:        Bulk
wMaxPacketSize:     0x0040 (64)
bInterval:            0x00

Endpoint 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     0x02
Transfer Type:        Bulk
wMaxPacketSize:     0x0040 (64)
bInterval:            0x00

网友:
搞不懂,不弄2410了,在2442上玩,移植过来马上ok后面再找找原因。
还是得靠自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