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RM中断无法响应?

楼主:
我写的程序如下:

#include "def.h"
#include "option.h"
#include "2440addr.h"
#include "2440lib.h"

static int count = 0;

static void __irq EINT18_ISR(void)

{
        rSRCPND |= (1<<5);
        rINTPND |= (1<<5);

        count++;
        Uart_Printf("count = %d\n", count);
}
void xmain(void)
{
        ChangeClockDivider(3,1);
        ChangeMPllValue(127,2,1);                //405MHZ

        Uart_Init(0, 115200);
        Uart_Select(0);
        Uart_Printf("the main is running.\n");

        //-----------------中断初始化----------------//
        //选择功能管脚
        rGPGCON = ( rGPGCON | (3<<20) & ( ~(1<<20)) );//EINT18 -> GPG10
        //中断模式
        rINTMOD = rINTMOD & ( ~(1<<5) );//EINT18 IRQ mode
        //触发方式
        rEXTINT2 = ( rEXTINT2 | (7<<8) ) & ( ~(5<<8) );//EINT18 falling edge triggered
        //使能中断
        rINTMSK = rINTMSK & ( ~(1<<5) );//EINT18 interrupt service available
        rEINTMASK = rEINTMASK & (~(1<<18));
        //清中断
        rSRCPND |= (1<<5);//to clear EINT18
        rINTPND |= (1<<5);//
        //中断向量
        pISR_EINT8_23 = (U32)EINT18_ISR;//EINT18

        while(1)
        {
        }
}

程序运行后对外部中断没有相应,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CPSR配置没有?? 通常你的项目会有一个汇编语言的模块,处理处理最开始的初始化,其中就有中断CPSR的中断使能位...如果你的工具提供的相应的配置功能,你该能找到...

网友:
CPSR配置没有?? 通常你的项目会有一个汇编语言的模块,处理处理器最开始的初始化,其中就有CPSR的中断使能位...如果你的工具提供了相应的配置功能,你该能找到...

(打错了那么多......)

网友A:
那我在xmain函数中添加如下代码,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__asm
        {
                MOV r0,0x53
                MSR        CPSR_cxsf,r0
        }

网友:
你有没有一个汇编的文件初始化中断向量表?

网友:
没有,怎么写?你有吗?谢谢。中断向量表不是由u-boot初始化吗?我的程序是由u-boot加载的。

网友:
为什么要用u-boot加载呢?出了问题都很难知道。直接烧进去运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在xmain函数中添加如下代码,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__asm
{
MOV r0,0x53
MSR CPSR_cxsf,r0
}

这个可能不行....因为这条指令需要在特权模式下才能执行,如果你的xmain不是处于特权模式,指令不会被执行,搞不好还会触发异常

网友:
请问有中断向量表的初始化代码吗?

网友:
对一下楼下,JTAG是最好的。

网友:
中断向量表的初始化网上有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