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abCtrl边框的颜色怎么控制?

楼主:
CTabCtrl边框的颜色怎么控制?

0  COLOR_SCROLLBAR          Color of the gray area of a scroll bar.
1  COLOR_BACKGROUND         Background color of the desktop window.
2  COLOR_ACTIVECAPTION      Color of the title bar of an active window.
3  COLOR_INACTIVECAPTION    Color of the title bar of an inactive window.
4  COLOR_MENU               Background color of a menu.菜单背景色
5  COLOR_WINDOW             Background color of a window.文件夹窗口背景色
6  COLOR_WINDOWFRAME        Color of a window frame.
7  COLOR_MENUTEXT           Color of the text in a menu.菜单文字颜色.
8  COLOR_WINDOWTEXT       Color of the text in a window.
9  COLOR_CAPTIONTEXT       Color of the text in a title bar and of the size box and scroll bar arrow box.文本颜色
10 COLOR_ACTIVEBORDER      Color of the border of an active window.
11 COLOR_INACTIVEBORDER     Color of the border of an inactive window.
12 COLOR_APPWORKSPACE      Background color of multiple document interface (MDI) applications.
13 COLOR_HIGHLIGHT        Color of an item selected in a control.(选中菜单、文件夹背景色)
14 COLOR_HIGHLIGHTTEXT    Color of the text of an item selected in a control.(选中文本颜色)
15 COLOR_BTNFACE         Color of the face of a button.按钮栏背景色
16 COLOR_BTNSHADOW       Shadow color of buttons for edges that face away from the light source.按钮边框
17 COLOR_GRAYTEXT        Color of shaded text. This color is set to 0 if the current display driver does not support a solid gray color.
18 COLOR_BTNTEXT         Color of the text for push buttons.按钮文本色
19 COLOR_INACTIVECAPTIONTEXT   Color of the text in the title bar of an inactive window.
20 COLOR_BTNHIGHLIGHT      Highlight color of buttons for edges that face the light source.
21 COLOR_3DDKSHADOW       Color of the dark shadow for three-dimensional display elements.
22 COLOR_3DLIGHT         Highlight color of three-dimensional display elements for edges that face the light source.()
23 COLOR_INFOTEXT        Color of the text for ToolTip controls.
24 COLOR_INFOBK         Background color for ToolTip controls.
25 COLOR_STATIC         Background color for static controls and dialog boxes. Supported in Windows CE 2.0 and later.
26 COLOR_STATICTEXT       Color of the text for static controls. Supported in Windows CE 2.0 and later.
27 COLOR_GRADIENTACTIVECAPTION  Color of the title bar of an active window that is filled with a color gradient.
28 COLOR_GRADIENTINACTIVECAPTION
CTabCtrl边框颜色不在上面的颜色里,哪里可以设置呢?
CTabCtrl控件在SKINNABLEUI里画吗?我没找到

网友:
原来由这两个控制
21 COLOR_3DDKSHADOW      Color of the dark shadow for three-dimensional display elements.
22 COLOR_3DLIGHT        Highlight color of three-dimensional display elements for edges that face the light source.()

搞定

网友:
顶。能不能举个例子.

网友:
这些值在common.reg里: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WE]
  "SysColor"=hex:\
   00,00,00,00,\
   3A,6E,A5,00,\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00,\
   FF,FF,FF,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00,\
   C0,C0,C0,00,\
   C0,C0,C0,00,\
   80,80,80,00,\
   4B,8D,FB,00,\
   FF,FF,FF,00,\
   E0,E0,E0,00,\
   AD,AA,9C,00,\
   80,80,80,00,\
   FF,FF,FF,00,\
   00,00,00,00,\
   FF,FF,FF,00,\
   00,00,00,00,\
   FF,FF,FF,00,\
   00,00,00,00,\
   FF,FF,E1,00,\
   58,58,58,00,\
   FF,FF,FF,00
; @CESYSGEN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