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人在弄IMX51+WINCE60? 我的系统怎么跑不起来啊,也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楼主:
有没人在弄IMX51+WINCE60? 我的系统怎么跑不起来啊,也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xldr+eboot跑起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用的是NANDFLASH,环境变量是设置了的。

网友:
系统跑不起来有很多情况的,你没给出任何出错的信息,没有人会知道是什么出问题的

网友A:
xldr+eboot能跑起来的话,硬件问题的可能性就低了。

当然,如楼上所说,你给的信息太少了,没办法判断。

网友B:
哦,搞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搞这个了·····

公司要搞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xldr+eboot能跑起来的话,硬件问题的可能性就低了。

当然,如楼上所说,你给的信息太少了,没办法判断。

EBOOT可以把NK加载完成但就是跑不起来.不知道NK烧进去的情况,也不知道NK被EBOOT读取的情况.下一步应该是把这两个地方的数据跟NK.NB0对一下看数据是不是对的,如果数据对的话没跑起来,应该是硬件问题或者内存问题.

网友:
用的是MLC的NANDFLASH,有一个BBI的坏块标志,很难理解跟SLC很大的不同,BBI还有一个什么SWAP BBI交换.怪怪的,只有一步步做认证了.

网友:
EBOOT起来应该可以在EBOOT里面做些工作的.做些读写的确认操作!!!

手头上没有板子可以试,只能在这意淫啊!要调试,板子都没有一块,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A:
xldr+eboot能跑起来的话,硬件问题的可能性就低了。

当然,如楼上所说,你给的信息太少了,没办法判断。

觉得硬件没什么问题,应该是我们自己加载NK到RAM的时候出问题.特别是那些加载多少出问题,找到了一个地方,觉得很可能就是这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
我少块开发板,
查查eboot或者nk跑到什么地方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少块开发板,
查查eboot或者nk跑到什么地方不动了。

你也在弄IMX51?我有个IMX51开发板,开发板跑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准备弄IMX51还是pc100,难以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少块开发板,
查查eboot或者nk跑到什么地方不动了。

你也在弄IMX51?我有个IMX51开发板,开发板跑是没有问题的。

按你这样说,只有硬件没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少块开发板,
查查eboot或者nk跑到什么地方不动了。

你也在弄IMX51?我有个IMX51开发板,开发板跑是没有问题的。

按你这样说,只有硬件没调好

不过硬件上也有差别啊!如果对应的软件没配上,那就难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