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有对应的虚拟键码么?

楼主(2009-07-25):
‘*’和‘#’有对应的虚拟键码么?
在做输入法,windows CE5.0环境下,4X5键盘输入,请教‘*’和‘#’有对应的虚拟键码么?因为输入法要按‘*’来切换输入法。
输入法

网友A:
没有。Mobile下用VK_STAR表示*,其实传上来的是F8,需要应用程序自己处理。
直接用VK_SHIFT+VK_8来表示*,VK_SHIFT+VK3来表示#。所有数字键上的附加值都这样处理。

网友B(2010-03-30):
用乘号表示‘*’,我困惑了几天了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