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驱动问题

楼主(2009-09-22):
U驱动问题
我想知道是不是有了U口驱动,那么就能自检u口设备的插拔?
设备

网友A:
基本是这样的;USB的Host硬件控制器通过D+电平的变化获知是否接入USB Device设备,即USB
Device 的D+需要上拉的。Host硬件控制器判断后会给出相应的中断信号的。驱动肯定都实现了插拔检测的。

网友B:
1楼说的不对,驱动是pc应用软件和USB设备之间的桥梁。PC软件需要和驱动打交道才能知晓USB设备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