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发送AT命令的问题

楼主:
char send_AT[]="at\r";

我把这个字符串用单片机发送出去(我调试过单片机能发送到电脑),这样说明发出数据没问题;
但是我把单片机和TC35i连接,让单片机发送给他就是没反应;
能不能说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TC35i通讯设置对吗?

网友:
先将TC35i的串口接到电脑上,看看模块好不好,再看看串口设置对不对。
模块正确上电了吗?上电成功后,模块会从串口输出至少一个字符的(不同类型的模块,输出的不一样)。所以,你得先看看能不能接收到这一个或一串字符。

网友:
你用的模块是不是休眠了?多次发送AT指令试试。另外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试没试过19200或57600

网友:
先接PC,用串口精灵控制试下看,有效果再找单片机这边的问题

网友:
波特率都调好了!  短信模块也跟电脑超级终端测试过   单片机发出的AT指令也用电脑接收看过

网友:
还是查查数据线吧。是不是RX线断路

网友:
用单片机收一下短信模块启动时发送的特征字符串,以判断模块正常启动,毕竟模块内部是BB,也是一颗CPU,启动是需要时间的。

单片机要是能正确接收并识别,那才是可以判断两者通讯正常的。

甚至可以这样:
PC发送AT\n到模块,模块发送的响应"OK"到单片机,这样来看单片机能不能正确接收模块的信息。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个,我比你更惨,连单片机发送AT+SEND=……指令到电脑都不行,有输出但不是我想要的指令

网友:
我也在做,单片机能将At指令通过串口发送,用串口调试助手查看了,TC35i也启动了,而且能完成打电话的的功能,就是发短信不成功。
//单片机控制GSM发短信和打电话程序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xdata rec[80];

sbit D10LED=P0^0;
sbit D11LED=P0^1;
sbit SW4=P0^2;
sbit SW5=P0^3;
sbit beeper=P0^4;
sbit J1=P0^6;
sbit J2=P0^7;
sbit START_TC=P3^2;        //启动TC35i的控制端

uchar code PhoneCall[]={"ATD13795568363;"};
uchar code PhoneNum[]={"AT+CMGS=\"+8613795568363\""};
uchar code CenterNum[]={"AT+CSCA=\"+8613800813500\""};
uchar code TxtMode[]={"AT+CMGF=0"};
uchar code Sms[] = {"GsmTest"};

uchar code AT[]={"AT"};
uchar ok[]={"00"};
uchar k;
void GSM_OKint() 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1)
  {
       RI=0;
       ok[k++]=SBUF;
    if(k>1)
     {k=0;}
  }

}
delay(uint ms)// 延时子程序
{
        u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 120; i++);
        }
}

delay_Xms(uint t)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3;j>0;j--);
}
/*******************************************************/
Print_Char(uchar ch)//发送单个字符
{
        SBUF = ch; //送入缓冲区
        while(TI == 0); //等待发送完毕
        TI = 0; //软件清零
}
Print_Str(uchar * str,uint len)//发送字符串,调用Send_Char() len字符串长度
{

        while(len--)
        {
                Print_Char(*str++);
    }

}
/********************************************************/
Ini_UART(void)//串口初始化、定时器初始化
{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SCON = 0x50;
        PCON = 0x00;

        TF1 = 1;
        TR1 = 1;
        ES=1;
        ET0=1;
        EA=1;
}

void GSM_AT()
{
     Print_Str(AT,2);
     Print_Char('\r');
     ES=1;
     delay(1000);
}
void GSM_CENTER()
{
     Print_Str(CenterNum,24);
     Print_Char('\r');
     ES=1;
     delay(1000);
}
void GSM_TXT()
{
     Print_Str(TxtMode,9);
     Print_Char('\r');
     ES=1;
     delay(1000);
}
void GSM_CMGS()
{
     Print_Str(PhoneNum,24);
     Print_Char('\r');
     ES=1;
     delay(1000);
}
void GSM_SMS()
{
     Print_Str(Sms,7);
     Print_Char(0x1a);
     ES=1;
     delay(5000);
     delay(5000);
}
void phone()
{
     Print_Str(PhoneCall,15);
     Print_Char('\r');
     ES=1;
     delay(5000);
     delay(5000);
}

void main()
{
        uint i=0;
        Ini_UART();         //串口初始化

    beeper=0;
        delay_Xms(500);
        delay_Xms(500);
        beeper=1; //蜂鸣器响一次
        D10LED=0;
        J1=0;
        delay_Xms(2000);
        D10LED=1;
        J1=1;
        D11LED=0;
        J2=0;
        delay_Xms(2000);
        D11LED=1;
        J2=1;
        START_TC=0;//启动TC35i
        delay_Xms(1500);
        START_TC=1;//完成启动

while(1)
{
        if(i<1)
        {
                  /* while(1)
            {
                        TI=0;
                        RI=1;
                        for(i=0;i<9;i++)
                                rec=0x00;   //接收区域清零*/

                        GSM_AT();
                        delay(5000);
                        /*for(i=0;i<9;i++)
                        {
                                while(!RI);
                                rec=SBUF;
                                RI=0;
                        } */
                        delay(5000);        //接收SBUF的内容
                         //if(rec[5]=='O'&&rec[6]=='K')
                        //        break;
                  //}
    GSM_CENTER();
        delay(5000);
    GSM_TXT();
        delay(5000);
    GSM_CMGS();
        delay(5000);
    GSM_SMS();

        delay(5000);
    delay(5000);

    GSM_AT();
    phone();

         beeper=0;
        delay_Xms(500);
        delay_Xms(500);
        beeper=1; //蜂鸣器响一次
    D10LED=0;

        delay(50000);
    delay(50000);
    i++;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