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向U盘扇区写大文件

楼主(2009-02-24):
如何向U盘扇区写大文件
如何向U盘扇区写大文件?大于256M,如何写?writefile?deviceiocontrol?内存映射?这些都怎么用?我用了WRITEFILE(),但写进去的都不对,没有成功过,不知道怎么写,项目急用,困惑了好久,真诚向各位请教,谢谢!
内存
如何

网友A:
通常用WriteFile,256M其实很小,具体出什么问题?是你的U盘没有足够空间吧?

网友B:
用WriteFile是可以的,但是不是要把文件分开来在写呢?我用512字节(一个扇区)写的时候,大文件要花好多时间,U盘有足够空间的;
然后从哪里开始写?0扇区?这样不是没了文件系统?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用WinHex做了个DD的镜像文件,想把它写到U盘,然后在U盘里就可以看到镜像文件里面的各个文件,象在pc Exploer下面那样浏览,但写进去始终不对,里面的是乱码一样的东西,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C:
你的映像是硬盘映像还是逻辑盘映像?

网友D:
dd影像是个压缩包样的文件,现在可以了,先用内存映射,再用WRITEFILE往盘里写,但要注意数据的大小分配;
现在数据就是不对,估计是内存映射文件的问题。
好的,可以结了,谢谢各位,过程就是这样的,希望后有惑者不用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