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rm语法的问题

楼主:
比如下面这段代码,请问“b”是什么意思?

ExceptionVec

        b                 ResetHandler
        b                 Undefined                                        ; 0x4
        b                 SWI                                                        ; 0x8
        b                 PrefetchAbort                                ; 0xc
        b                 DataAbort                                        ; 0x10
        b                 NotAssigned                                        ; 0x14
        b                 IRQ                                                        ; 0x18
        b                FIQ                                                        ; 0x1c

因为这个关键字太短了,所以没法搜索,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跳转
回复内容太短= =

网友A:
你这样还是去找份指令集看比较实在,好过在这里问的,效率高多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还是去找份指令集看比较实在,好过在这里问的,效率高多了。

谢谢。
我已经找到arm文档了,但是在里面搜索“b”,找到的结果太多了,根本没法看。

网友:
按格式来看,应该属于向量表,或者内核的起始部分。指示出异常处理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