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成Win CE 6.0 SDK的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我在PB for CE 6.0生成SDK后.SDK的大小要么只有6M左右..要么就是在VS2005里面不能调出或者调出后Emulator的窗口很小.请问一下应该怎么设置或者告诉我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还有就是Attach Device的时候是正常的.生成SDK就不正常了

网友:
6M左右,正常

模拟器窗口太小,和生成模拟器时的设置相关

网友:
如何自己生成SDK

网友A:
设置我都设的640X480,如果在VS2005里面调出来的话它是按照24X20的显示.也就是说我的设置没生效.难道是BU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我都设的640X480,如果在VS2005里面调出来的话它是按照24X20的显示.也就是说我的设置没生效.难道是BUG?

应该没有BUG的,我很早之前就定制过,没有问题

网友:
program..能不能麻烦你给我一个定制SDK的过程呢?网上的我基本上都看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