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ARM LCD控制寄存器问题

楼主(2009-05-28):
ARM LCD控制寄存器问题
根据时序要求,我们设定VM/VDEN信号作LCD的ENAB信号,VCLK信号作LCD的NCLK信号。要想得到合适的VM和VCLK波形,就要正确设定寄存器的值,根据寄存器的值与VM和VCLK波形的关系,我们设定了如下关键寄存器的值:
HSPW=10;HBPD=100;HFPD=47;
VSPW=1;VBPD=37;VFPD=4
S3C2410的HCLK工作频率为100MHz左右,因此根据公式(3)设CLKVAL=1。这些值将在驱动程序中得到具体体现。
想请教一下各位,HSPW=10;HBPD=100;HFPD=47;
VSPW=1;VBPD=37;VFPD=4这些寄存器值具体是什么含义,我总是不理解。。。急盼解答。。
左右
程序
寄存器

网友A:
Pls 看LCD规格书 时序部分有这些推荐的设定值

网友B:
这问题你要自己看 cpu 的芯片手册,关于 lcd部分,
还有就是 屏幕的资料。 lcd 控制器的 寄存器是需要根据屏幕的时序来设置的。

网友C:
你要对照看S3C2410的LCD部分时序图和与ARM连接的LCD规格书上的时序图
如:LTV350QV的手册描述时序和S3C2410的时序手册图如下:
LTV350QV时序图
S3C2410时序图
比较可以得出
VBP = (VBPD+1)+(VSPW+1) = 0x0A =》VBPD=0x06 //0x0a为估值
VLW = VSPW+1 = 0x03 =》VSPW=0x02 //行为单位 垂直同步宽度图中为2H这里取的3
VFP = VFPD+1 = 0x04 =》VFPD=0x03 //图中为>=3H,这里取的4
HBP = (HBPD+1)+(HSPW+1) = 0x21 =》HBPD=0x0D
HLW = (HSPW+1) = 0x13 =》HSPW=0x12 //图中可见为19clk
HFP = HFPD+1 = 0x04 =》HFPD=0x03 //图中并没有给出值,这里可能取的估值
其中,VBP、VLW、VFP、HBP、HLW、HFP是LTV350QV手册中的术语
VBPD、VSPW、VFPD、HBPD、HSPW、HFPD是S3C2410手册中需要设置的寄存器

网友D:
时序图没能粘贴上,你自己找图对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