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EVC4.0出异常。

楼主(2009-10-12):
安装EVC4.0出异常。
系统是XP SP3 点完SETUP进入安装界面 点下一步就会出异常退出
怎么回事啊 ?
安装
异常
下一步

网友A:
EVC安装包是好的吧?异常的说明是什么

网友B:
机器里装了VS2005 也是它弹出的是异常
会不会和VS2005有关系?
等我看一下有没有异常信息

网友C:
setup.exe中的0x7c939c2f处未处理的异常:0xc0000005:读取位置
0x00000039时发生访问冲突
这个是VS2005的提示
我在虚拟机里装就能装上

网友D:
EVC4.0SP4+VS2005+VS2008可以一起安装的.换个系统吧?

网友E:
看看会不会跟你的安装盘符有关系,EVC不要与VS2005安装在同一个分区下。
另外防火墙等杀毒软件可以尝试关掉看看。

网友F:
还没到我选路径的时候就已经异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