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wince初始化中端口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小弟想问一下,
在wince os跑起来后能否初始化INT0?
因我用读GPIO口的方式将INT0作为普通的I/O口来读取其状态(因为INT0与GPF0口复用),
读取完之后,我想把INT0设置为中断口?
想请教一下如何大家,如何在wince下初始化中端口?
(是直接操作GPFCON就行了么?还是还需要其他步骤?)
麻烦大家赐教。

网友A:
是在驱动层做这个吗?你在MAPRegister的时候应该有映射过IOPORT_REG了,所有应该可以直接操作GPFCON设置成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在驱动层做这个吗?你在MAPRegister的时候应该有映射过IOPORT_REG了,所有应该可以直接操作GPFCON设置成IO。

谢谢,
不过,我现在是想在应用层将GPF0设置为INT0(中断口)
这个步骤不知道如何做

网友:
正在学习中,顶起

网友B:
看DATASHEET的GPFCON寄存器设置就知道了,如果仅仅是读这个端口的话读的时候也不用设置成输入,中断本身就属于输入类型,设置成中断后直接读就行了。

网友C:
GPFCON之外还要设置中断相关的寄存器。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DATASHEET的GPFCON寄存器设置就知道了,如果仅仅是读这个端口的话读的时候也不用设置成输入,中断本身就属于输入类型,设置成中断后直接读就行了。

确实~
如果是配置成IO,要读的话,还得配置成输出才能读其数据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FCON之外还要设置中断相关的寄存器。呵呵。

谢谢大家的参与
按照GM的提示,设置了int0相关寄存器就ok了
结贴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