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5.x -->VxWorks6.x 移植问题】

楼主:
 大家好,谁有没有做过 PPC的BSP 从 5.X ---> 6.X 的移植啊?

我所知道的是,从6.x对5.X的支持是兼容的,那么我就先把 5.X 的BSP文件夹 如 ppc_myself_XXX

放到 h/config/ 下,然后新建立 BSP 工程,进行编译,可是编译的时候,发现ERROR超多啊

到底改怎么个搞呢,目前我改掉的就是 config.h头文件中,BSP_VERSION 从1.2 - 》 改为 2.0

不吝赐教。。。。。。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比如原来的 BSP程序一起的还有一个 ALL 文件夹,应该也就是config下的那个文件夹

那么我在6.X的WORKBENCH 3.0建立一个 BSP的工程后,选择好上一步我提到的 ppc_myself_XXX 文件夹,

然后编译的时候,我需需要不需要 把6.x 的  h/config/all 文件夹内容 替换成

我5.X相匹配的那个all文件夹下文件呢?也就是说移植的时候,是否要连相应的all文件夹内容,一起进行挪动?

现在遇到的编译错误问题都是: 一写函数参数不匹配之类的,如:
./usrMmuInit.c:141: error: too few arguments to function 'vmBaseGlobalMapInit'

...vxworks-6.6/target/h/endLib.h:315: error: 'NET_POOL' has no member named 'clOffset'

可我在WORKBENCH里顺着'NET_POOL'的定义,一直找下去,有找到 cl0ffset 字段定义的,这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还是是说,要相反的去修改???

也就是说,直接用6.X的 h/config、下的PPCXXX的BSP来修改一个,

而抛弃掉原来 板子对应的5.X的BSP ? 到底该怎么个移植呢?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