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及BSP安装求救!!!!紧急啊

楼主:
我之前安装开发环境的时候,发现PB中Device Driver中的SD选项没有,后来把Updates全装上了,就出现了SD选项。
前几天系统崩溃了,重新装上所有东西后发现就是SD选项没有,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急

网友:
没遇到过..

再按你上次的办法重新装一次.....

网友: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按你的理解既然是补丁的问题你打上就好了,要不最坏的结果重装就好了撒!

网友:
所有的补丁我都有,全装了,

网友: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09/11/11/1601249.html
參考下

网友:
前几天系统崩溃了????

这种情况只能重装,在重装之前,得先将注册表的有关6.0的所以键值删除~~~,是和VS2005一起用吧?最好将VS也安装一下,

网友:
格式化完后按照标准顺序重装一下

网友A:
可以先尝试卸载,然后再安装,如果还是不行,建议重装系统再装PB,然后Gho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尝试卸载,然后再安装,如果还是不行,建议重装系统再装PB,然后Ghost。

最近很少见你上论坛啊!
呵呵~~
你定的方法总是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