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硬件方面问题!

楼主: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自认为在eeworld是高手如林的地方!
865GV双通道(注意是865GV双通道)主板能用一条好的DDR内存带一条坏的DDR内存点亮主板,其它大部分主板都不行!请大家解析一下这其中的原因!

现在想求一个有865GV同样功能的上DDR2内存的主板,也就是一条好的内存和一条坏的内存能点亮主板的支持DDR2内存的主板!
谢谢,最好有个高手解析其中原因!

网友A:
865芯片组不支持DDR2内存啊

网友:
泱泱大国,没人知道,呵呵!还是知道的不肯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865芯片组不支持DDR2内存啊

我是说有样功能的!!
例如9XX有和865GV同样功能的!知道吗?

网友:
电脑的不懂 865 主板貌似没有这个玩意。

网友:
失望,不来eeworld了!

网友:
术业有专攻!! 只能说eeworld上没有你想问的这方面的高手;
或者高手没看到。

其他问题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1.所谓坏了的内存有可能只是兼容性问题。或者
2.那个坏了的内存被屏蔽掉了。或者
3.内存通过了前面的检测,并且也被系统识别,但是有部分存储空间有问题,一旦访问到这些空间,系统可能就完蛋。
或者... ...貌似这个问题不是很靠谱

网友:
这个不大清楚,这里没有专业玩芯片的,可以去中国IT芯片联盟,那里才是玩芯片的高手

网友:
哈哈,这个网站,好像软件方面还是很多牛人的,硬件高手少点。

网友:
你来错了地方,搞硬件的大部分也不涉及这玩意,大部分是玩弹片机的

网友:
0%结贴率,很大的口气,让人懒得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仅飘过,不回头

网友:
楼主来错地方了,去中关村装机器那里问问吧,他们懂得更专业,这叫电脑组装学!
不是硬件设计
同时:顶9楼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