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推荐无线模块(接串口的)

楼主:
大概就是每间房内有个设备数据传输到大楼下集中,最后集中到一台PC上。
距离考虑最远4KM,近的1KM吧。

网友:
4KM距离的话. 用GPRS比较好.

网友:
直接采用GSM/GPRS模块啊。

还可以考虑买现成的无线模块(2.4G)

但是如果你需要量产,则最好就是GSM/GPRS模块

网友:
4KM的距离是有些远了,看来采用 GPRS 或 CDMA 或3G比较实际一些

网友:
用以太网吧。

网友:
这个距离太远了,考虑到稳定性 用GPRS吧

网友A:
我们老师说用zigbee很好的。不知道能行不?

网友:
每个房间要有的话用GPRS的业务费用恐怕会很高。如果数据量不大可以考虑zigbee无线组网,多跳的方式实现远程通信。数据量大的话可能就不行了。如果数据量大,一次性投资的话可以考虑假设wifi网络。

网友:
4K距离有点长,用zigbee不稳定的,数据量大了就不行了,zigbee可以加中转的,但是那样成本也会提高
用GPRS的话 成本也很高,但是可以远距离传输,数据量也可以
用WI-FI也可以,不过要加无线路由,成本也可以的

网友:
每栋楼设一个接入点,接入点出来的数据走骨干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老师说用zigbee很好的。不知道能行不?

zigbee必须得用中转才可以

网友:
1. 通信距离远 500-2000米不等,视具体无线模块型号和配备的天线型号而定,同时也与通信具体环境相关。
    2. 编程灵活而且简单配备并口下载线,可以通过PC更新底板的固件,实现自己想要的功能!同时,您也可以把这个套件作为无线透明传输的串口使用!
    3.提高无线开发水平的强力助推器!
    4.典型的电源管理电路11175.0与11173.3 +AVR MCU ATMega48 + RS232/RS485经典组合,让您在无线开发中游刃有余!

【套件清单】
    1. WLAN485开发板 2个
    2. ISP并口下载线一根
    3. RFC-30H无线模块 2个(也可以选配其他无线模块)
    4. 经典的电源电路11175.0+11173.0+AVR MCU ATMega48 + RS232/RS485经典组合的原理图和PCB(选配—加收费用100RMB)—超值推荐!
【硬件资源】
    1. 一个独立串口
    2. 1路485
    3. 1路TTL UART
    4、 一路232接口
    5. 1路LED,1个按键
    6. 支持RFC-30F/RFC-1100A/RFC-30A/RFC-35A等无线模块
【WLAN485的典型开发】
    支持可靠的无线数据传输。并且可以通过232串口与PC机通信,将远程数据上传到电脑;也可以通过485总线作为其他工业用途。
QQ253816584.看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