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等效阻抗

楼主:
在网上下载的电路相关学习资料,学习到电路短路判断这一块时。遇到等效阻抗这一概念。根据学习资料上给出的电阻值,其等效阻抗=并联电路的电阻值。但是我看电路图上给出的量电阻的位置处于一条直线上,很矛盾。所以发帖请教各位老师。希望能得到等效阻抗的含义与它的计算方法(本来想把电路图copy到帖子上来,却发现自己很小白,贴补上来...老师们谅解...)

网友:
本论坛贴图是个麻烦,只能用链接,这给讨论问题增加了难度.

等效阻抗是二端网络对外呈现的特性,例如一个黑盒子,向外引出了两个端子,里面接有无源器件,具体怎么接法不用管,只讲对外部源的电流电压特性,用电阻(阻抗)表示

具体地,如这个黑盒子里面是两个电阻R1、R2的并联,则R=R1//R2
如果这个黑盒子里是两个电阻并联后再和一个电阻串联,则R=(R1//R2)+R3

网友:
等效阻抗是相对一定频率的交变信号来说的,对于直流来说就是纯电阻,对交流来说就是等效阻抗。需要根据元器件的特征参数和信号频率来计算,比如电容对于直流来说,电阻无穷大(理想电容),对于交流来说它的阻抗是Xc=1/ωc =1/2pifc

网友:
黑盒子思想,器件对于外部可以看成一个黑盒子,什么元器件都不知道,只能通过电压和电流来看内部的阻抗,那么对于输入端,你会有一个响应,这个响应就是等效的阻抗,例如你可以得到一个直线的伏安特性曲线,算出是纯电阻800Ω,那么里面是800个1Ω串联还是800个xxxΩ并联都可能,但是他作为一个整体对外部来说就是800Ω。这样就简化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