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运行不了,报错:管道的另一端上无任何进程

楼主:
一个DLL,一个exe工程,加载dll使用#pragma comment lib形式,在EVC下可以运行的;
但现在要移植到ce6下,使用vs2005编译通过,部署也成功,但运行不起来,调试发现连APP的构造函数也没运行,就报错提示:管道的另一端上无任何进程。网上搜索没有发现想要的答案,特来此求助于各位大虾。

网友:
vs 2005 DLL
和EXE都重新编译了么?用Debug方式运行,还是直接点击EXE运行?

网友:
都重新编译生成
直接点击exe没反应
debug方式运行就报错

网友:
没人遇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dll手动copy到设备上。

网友:
copy 调试用到的库到程序目录下,什么msvc80.dll,MFC80UD.dll,同时注意调整终端上的内存数值, 不要太小导致运行不起来

网友:
LZ的问题,有可能是工程加载DLL是错误,检测你dll文件以及路径是否正确

网友:
哈哈,昨天也遇到这个问题,的确是程序在目标设备上运行时加载某个DLL时,发现没有这个DLL,就会报一个这样的错。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做一个安装包,如果要写的注册表项多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
谢谢了,最近忙,没来论坛结贴。
确实如此,缺少一些DLL导致,运行不起来的exe,可以用vc上的工具Depends.Exe查看exe需要哪些DLL

网友:
需要导入缺少的DLL,呵呵,捣鼓了一天了,终于出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