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推荐一款"IC刷卡模块"

楼主:
兄弟们,推荐一款"IC刷卡模块",能接在s3c2440开发板(预装WinCE5.0),即ARM9做控制。

1. IC刷卡模块一般用什么接口与s3c2440开发板连接;
2. 请给出产品连接或产品名;
3. 哪位兄才做过刷卡考勤的,能否给点思路或资料(重分)。

谢谢!

网友:
zlg有,我们还用过这家的
http://www.yzrfid.com.cn/athena/offerdetail/sale/yzkexin-1033180-162756089.html
一般是I2C或者串口连接,用2440很好控制

刷卡考勤一般用不到2440,用单片机读卡,通过网络或者485等接口传给上位机存入数据库,成熟产品很多了.

网友:
谢谢你,我马上看看。

说明:
2440做刷卡只是我要做的产品的一部分功能,2440还要控制其他功能。
因此,首先要满足在2440能使用这个刷卡模块。

网友:
高频刷卡模块,一般就是一个高频IC + 高频天线;

高频模块一般是基于ISO14443 或者ISO15693协议。

NXP是SO/IEC14443等高频协议的制定厂家之一,他们已针对相应的高频协议设计了对应的IC,并已量产,具体为RC和PN系列。其中RC系列主要是支持ISO/IEC14443-A、ISO/IEC14443-B、ISO/IEC15693等高频协议。

http://www.ecardsys.com/products/card_module.asp

如果楼主还有问题,QQ:604914729 晚上聊。

网友A:
请问下,买了 模块并焊接上串口后,接上2440开发板,能识别码?
那不是还要自己写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买了 模块并焊接上串口后,接上2440开发板,能识别码?
那不是还要自己写驱动?

那么模块一般都是NXP的高频芯片,有些需要对照IC手册自己写指令;
但是周立功的模块,一般都提供对应的API接口函数,楼主如果买他们的模块,直接找他们要下资料,
应该很容易就可以实现二次开发。

链接周立功德模块,发送下简单的指令,就能识别高频卡。

网友A:
感谢kyzf,你的QQ已加,昨天晚上有事,所以没有联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kyzf,你的QQ已加,昨天晚上有事,所以没有联系你!

我一般晚上都在线。 楼主如果量大,我还可以给你定制一款HF 读卡模块。
我毕业后,做过各个频段的RFID设备。

网友:
刷卡考勤。。。这个不是太难吧,我记得这边有有些实验室的“刷卡考勤”都学生自己搞的。。。帮顶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