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A/D

楼主:
我最近要做一个温度检测系统,范围0---99,检测分辨率 0.1℃,在检测电路设计上用铂电阻电桥检测(三线),由于第一次做设计不懂如何选择A\D,请各位朋友帮忙小弟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选一个十位的AD,由于你所要的的分辨率是0.1°c,而全量程是99°c,所以你选择的AD必须能够达到你所说的精度要求,即1LSB至少要小于0.1/99,从而有公式:1/(2^n)<=(0.1/99),得出你至少应该选择一个十位的AD.

网友:
但是你的传感器一般来说不能直接接入AD,应该有一个调压的电路,因为传感器的输出电压电流一般都比较低,而且声噪大,需要放大和滤波等调理电路,而且AD的输入电压可能也有一定的范围,所以需要对电压值进行匹配处理。。。

网友:
用单片机自带的10位或者16位ad 就够了

网友:
ad的选择应该和精度联系在一快的 还有就是成本

网友:
我知道至少要十位的A/D,就是不清楚选什么类型,电压范围,用哪个性价比高,还有就是是怎样编程的,我想用查表的方式挺高精确度,怎么处理,谢谢,由于是菜鸟问的问题比较水,见笑了

网友:
直接采用带10bit的ADC的单片机。

至于相关设计楼主 完全可以在网上搜索下,应该有类似的设计。

网友:
先ADC要考虑的是位宽,参考电压输入范围、转换速度等

网友:
最好搞个带ADC的单片机。选个精度够的就可以了,你这个不要求很快,转换速度可以慢一点点。

网友:
10位AD精度有点不够吧,楼主的是0——99度,而精度是0.1度,十位AD应该说原理上够了,但一般来说AD的精度比理论上是要低一位的,所以至少应该用一个12位AD吧。。。

要想选哪款芯片的话可以先百度,然后在淘宝上搜一下看看有没有卖的,如果卖的人很多说明货源没问题,因为有时你搜到的片子是N年前的了。。。

网友:
很多单片机的ADC都到12bit了.

网友:
  STC12C系列内部就集成10位的A/D, D/A.

网友:
一般的单片机应该均能满足要求。

就看你的精度及速度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