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6.0下如何根据屏幕的大小自动调整显示部分的尺寸

楼主(2010-07-01):
Wince 6.0下如何根据屏幕的大小自动调整显示部分的尺寸
最近刚刚接触6.0,用的是友坚的6410开发板,是4.3寸的显示屏,发现打开的界面不能完全显示出来,一般是下半部分无法显示,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根据屏幕的大小自动调整显示界面的尺寸??
开发
能够
如何
显示屏
WindowCE

网友A:
你可以让应用程序全屏显示,这样不管屏幕有多大,都可以全屏显示的!

网友B:
int cx = ::GetSystemMetrics(SM_CXSCREEN);
int cy = ::GetSystemMetrics(SM_CYSCREEN);
可以得到系统屏幕大小,得到大小后根据大小安排控件在界面上的位置。

网友C:
1.程序通过 GetSystemMetrics 和 GetDeviceCaps获取 屏幕大小,根据屏幕大小来调节。
2.读取XML、ini之类的配置文件,来改变布局。

网友D:
没有自动的,只能靠程序来完成
方法如LS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