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的public变量,在一个类函数中赋了值,出了函数就变成了0

楼主:
evc的public变量,在类函数中赋了值,到类的另一个函数就变成了0,这是怎么回事啊?
更不用说在别的类中调用了(当然也是0)。

网友:
帖代码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楼主 archingde 的回复:
evc的public变量,在类函数中赋了值,到类的另一个函数就变成了0,这是怎么回事啊?
更不用说在别的类中调用了(当然也是0)。

放错位置了吧

网友:
贴代码。public变量是全局的。

网友:
肯定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有类的继承等东西在里面,看看代码

网友:
有两种可能:一是变量传递的过程中出问题,检查一下函数的参数;二是变量还没被初始化。

网友:
也有可能是内存覆盖的问题

网友:
是指针变量吗?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如果确定该变量为全局变量,那么就不可能存在这个情况…应该是程序内部的问题,Debug一下吧,看看程序每走一步该变量的值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
恩,是代码问题,谢谢各位了。
大家都是正确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给分。平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