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上 如何实现端口和进程关联

楼主:
RT
谁做个这方面的 能否提供点思路 或者源码
PC上关于这方面的代码都挺多的,在Wince上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迷茫
据我分析 PC上的方法在Wince上面都无法实现的

PC上的方法:

1. 通过IP Helper Function中的几个未公开的函数实现
AllocateAndGetTcpExTableFromStack
AllocateAndGetUdpExTableFromStack
Wince上面的iphlpapi.dll没有提供这几个函数

2.使用fport的源代码读取物理内存
需要使用到ZwOpenSection,ZwOpenFile,ZwQuerySystemInformation
在Wince上也没有这些函数

3.读取系统所有文件句柄,筛选socket句柄,然后向驱动查询
需要使用到NtDeviceIoControlFile这些函数,Wince上也没有

网友A:
CE 上别想了,很多都不支持,而且系统可以定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 上别想了,很多都不支持,而且系统可以定制

我其实想要得到每个进程的通信流量,spb wireless monitor就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