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发板rootfs中NFS的问题

楼主:
我用在开发板上用mount -t nfs -o nolock 196.168.0.110:/home/name/rootfs 按了回车一定反应都没有就跑到下一行,然后空白也没有出错信息,只有按ctrl+c终止 。PC上配置应该没有问题!自己可以mount(nfs)自己,开发板上也能ping通。
在内核设置我看上网说的那些我都设置了的( 在配置内核时选择Load an Alternate Configuration File输入配置文件的路径和文件名增加内核对NFS的支持:
选中networking options-》IP:kernel level auloconfiguralion项
选中file systems-》network file systems-》下的root file system on nfs 和nfs file system support重新编译内核下载bootloader和kernel到开发板上)
麻烦各位了!

网友:
mount -t nfs -o nolock 196.168.0.110:/home/name/rootfs /mnt/nfs

你这句话命令没有输全,挂到哪里去了呢

网友:
mount -t nfs -o nolock 196.168.0.110:/home/name/rootfs /mnt/nfs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unt -t nfs -o nolock 196.168.0.110:/home/name/rootfs /mnt/nfs

对,红色部分是你要挂到本地的节点

网友:
对的阿,我就是想挂在/mnt/nfs上啊,但是按了回车一点反应都没有!怎么回事阿~?

网友:
上面是忘打上去了,输入是的时候是输入的有/mnt/nfs。。。

网友:
同样的问题,但是我现在发现:在u-boot中可以nfs,但是内核启动后,就不行,
IP-Config: Complete:
      device=eth0, addr=192.168.0.111, mask=255.255.255.0, gw=192.168.0.1,
     host=192.168.0.111, domain=, nis-domain=(none),
     bootserver=192.168.0.110, rootserver=192.168.0.110, rootpath=
Looking up port of RPC 100003/3 on 192.168.0.110
走到这个位置就不动了,多等一会的话,还会出现
rpcbind: server 192.168.0.110 not responding, timed out
Root-NFS: Unable to get nfsd port number from server, using default
查看eth0的流量,还是在走,但是走的很慢!

网友:
mount -t nfs -o nolock,rsize=1500,wsize=1500,timeo=15 196.168.0.110:/home/name/rootfs /mnt/nfs

试试看

网友:
楼上的兄弟,试了,还是不行!我的初步估计是内核配置的问题!在别的机子上可以mount -t nfs我的PC,但是开发板不行,说明主机nfs没问题。用u-boot也可以mount -t nfs内核成功!但是就是内核不能加载rootfs,但是又能ping通,应该DM9000的驱动也没有问题,那就只有内核配置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哪儿没配置到阿!~?~GOD~~

网友:
我的内核NFS是这样配的,供你参考一下。
#
# Network File Systems
#
CONFIG_NFS_FS=y
CONFIG_NFS_V3=y
CONFIG_NFS_V3_ACL=y
CONFIG_NFS_V4=y
CONFIG_NFS_DIRECTIO=y
CONFIG_NFSD=m
# CONFIG_NFSD_V3 is not set
CONFIG_NFSD_TCP=y
CONFIG_LOCKD=y
CONFIG_LOCKD_V4=y
CONFIG_EXPORTFS=m
CONFIG_NFS_ACL_SUPPORT=y
CONFIG_NFS_COMMON=y
CONFIG_SUNRPC=y
CONFIG_SUNRPC_GSS=y
CONFIG_RPCSEC_GSS_KRB5=y
# CONFIG_RPCSEC_GSS_SPKM3 is not set
# CONFIG_SMB_FS is not set
# CONFIG_CIFS is not set
# CONFIG_NCP_FS is not set
# CONFIG_CODA_FS is not set
# CONFIG_AFS_FS is not set
# CONFIG_9P_FS is not set

网友:
重做个rootfs,就没问题了,也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