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CE5.0下可以编程读取XML数据吗?

楼主:
如题,如果有,能不能给几个相关资料链接呢?谢谢

网友:
可以用MSXML,这个要定制时候加上,是一COM组件方式提供的,还有一个开源的TinyXML也可以

网友A:
恩,受教了,我多问个问题行吗?

1W个左右的浮点数据,XML存储读取快,还是ACCESS读取快?

网友:
XML是纯文本数据,解析XML就是字符串解析,都可以自己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受教了,我多问个问题行吗?

1W个左右的浮点数据,XML存储读取快,还是ACCESS读取快?

1W的数据两者差别应该不大。但,应考虑日后的维护性及可移植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受教了,我多问个问题行吗?

1W个左右的浮点数据,XML存储读取快,还是ACCESS读取快?

1W的数据两者差别应该不大。但,应考虑日后的维护性及可移植性

恩,确实按照后两个因素来考虑的话,应该是选用XML,呵呵,谢谢指教

网友:
网上有个CMarkup类,我在EVC里用过,挺不错的。

网友:
CMarkup确实不错,推荐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