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jtag小板上复位电路三极管作用?

楼主:
现在调试arm都要用jtag,常用的是wigger jtag,我看上面就是一个244,然后就是一些上拉电阻。
我在网上看有的电路图有2中情况:
情况1:PC并口的DB2经过一个三极管,然后连到jtag的rst信号,
情况2:PC并口的DB2先经过244,然后从244出来后再经过一个三极管,然后连到jtag的rst信号,

不知道这个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需不需要过244?
手头的jtag板没有焊三极管,想去市场上买几个焊上,但是不知道买什么型号的(3个腿插孔的那种)?只知道三极管型号很多很复杂,好像有什么9013 9014 9015…… 都不知道有什么区别,是买NPN的还是PNP的?

网友:
244的作用是总线驱动,增加接口的驱动能力
三极管的作用在这里是逻辑转换

网友:
三极管逻辑转换什么意思?还有其他的意思吗,我还以为是保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