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IC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
char ii; uchar jj;

void send(uchar data)
{
for (ii=7;ii>=0;ii--)
{
//scl=0;
//aa();
jj=(data>>ii);
//sda=(j&0x01);
//aa();
//scl=1;
//aa();
//aa();
}

一个子程序 ,注释掉的内容是为了调试方便画掉的 。
data传来的数据位A0,通过单步运行看到,没有错误,但是在第一次循环时,jj=(data>>ii);后 ,jj成了1A ,后面再循环也是1A。

ii跟jj本来是send内定义了,后来会怕这出问题,换成了全局变量定义,结果也不对 。开始ii jj在 send函数内定义时 ,循环时jj为18,而且每次循环都是这个值。

编译器为MPLAB IDE v8.46和 PICC8.05,仿真器ICD2,单片机为PIC16F877A。
而且上面的程序我在VC了试过了,没有问题 。谢谢各位了

网友:
uchar 是下面这个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网友:
for (ii=7;ii>=0;ii--)
{
//scl=0;
//aa();
jj=(data>>ii);
//sda=(j&0x01);
//aa();
//scl=1;
//aa();
//aa();
}
被编译器优化这个理由是说得过去的,因为JJ的值最将会是最后的值,编译器可能帮你直接算出来了

加volatile声明JJ看看

网友:
这段程序肯定没有问题,如果出现你说的情况,也肯定不是编译器优化弄的(循环结束jj=data).

可能原因:

1、DEBUG的时候watch显示错误;
2、其他地方程序非法操作内存(越界),改变了变量的值。检查你的aa(),sda()函数,检查你的中断服务函数。肯定有某个地方非法操作内存。

网友:
是不是没有刷新watch,microchip的ide有时就是那样,不显示当前更新的。
你改下这个uchar,改为有符号类型的,有时候编译器处理是相反的。

网友:
明显被优化了.
按照下面写吧..
还jj=(data>>ii); 这么也要考虑下效率 ^_^ ^_^ o(∩_∩)o.

char ii; uchar jj;

void send(uchar data)
{
for (ii=7;ii>=0;ii--)
{
scl=0;
aa();
sda=(data&0x01);
data >>= 1;
aa();
scl=1;
aa();
aa();
}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我后来实在没找到为啥,不过我感觉跟编译器优化没关系,可能3楼的大哥说的有道理。不过它 左右移一位都是正确的,我把程序改成下面形式,通过了

网友:
void send(uchar data)
{
uchar i;
for (i = 0; i < 8; i++)
{
scl = 0;
if (data & 0x80)
{
sda = 1;
}
else
{
sda = 0;
}
scl = 1;
data <<= 1;
}
}

PS,5楼,我需要高位到低位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