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视频抓取问题

楼主:
WINCE中IMediaDet 接口用不了,还有其他接口吗?大家是怎么抓取视频文件中的图像帧的,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帮顶。。

上网下一个代码移植过来

网友A:
桌面的directshow sdk中有一个grabber的例子,你把它移植到ce上就可以了,不会相差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桌面的directshow sdk中有一个grabber的例子,你把它移植到ce上就可以了,不会相差很多的

用的什么接口?

网友A:
用directshow filter直接拿每一帧的数据
其实IMediaDet内部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directshow filter直接拿每一帧的数据
其实IMediaDet内部也是这么做的

能提供几句核心的代码么

网友A:
核心代码graber的例子里都有啊,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代码graber的例子里都有啊,一样的

我有个桌面程序,是用IMediaDet 实现抓图的。你的graber在用directshow抓图的时候应该会调用一个接口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如果是,我在wince5.0中尝试了是没法用的,粗略的看了一遍msdn中directshow的接口,没发现有这类似的功能的。估计得自己弄。。。。

网友:
graber就是一个filter,直接就可以截数据的,只需要自己在里面定义一个接口让你的程序能通知它什么时候截数据就可以了,根本不要什么标准接口,我只是说imediadet的内部实现是类似的,至于接口完全是两码事,没有可参照性

网友:
参考Graber例子,主要是建一个继承于CTransInPlaceFilter或CTranformFilter的滤波器,在该滤波器中开辟一块内存保存视频帧ISample,然后再定义一个接口,留下操作该内存的函数。注册该滤波器后就可在应用程序中调用这些接口函数,取得视频帧了。这个Filter放在解码器之后,Renderer之前。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我是直接调用摄像头驱动中的接口,直接获取图像的。调用的是摄像头为directshow提供的接口。你如果要做,参照wince camera的测试程序去做。他是采用消息队列的方式,驱动每获取一桢,就会发送到你提供的队列里面,你只需要循环读取那个队列就可以了。

网友:
搞定了,不好意思这么迟来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