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 摄像头驱动DMA使用问题

楼主:
我使用GPIO模拟IIC初始化OV9652 已经成功(我读出来和写入数值一致)
并且用应用程序打开摄像头驱动时候,摄像头驱动也已经能够不停的产生中断。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图像死活不出现。——我用老的BSP 编译出NK 摄像头可以正常采集,排除了硬件问题。
但是我把老的BSP的代码搬到5.0 却死活不出图像了。

我推测是DMA问题,我根据内存映射表修改了一番,可是还是没有结果。

我的内存映射表

g_oalAddressTable

        DCD     0x80000000, 0x30000000, 64      ; 32 MB DRAM BANK 6
        DCD     0x84000000, 0x10000000, 32      ; nGCS2: PCMCIA/PCCARD
        DCD     0x86000000, 0x18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3
        DCD     0x88000000, 0x20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4
        DCD     0x8A000000, 0x28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5
        DCD     0x8C000000, 0x08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1
        DCD     0x90800000, 0x48000000,  1      ; Memory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900000, 0x49000000,  1      ; USB Host register
        DCD     0x90A00000, 0x4A000000,  1      ; Interrupt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B00000, 0x4B000000,  1      ; DMA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C00000, 0x4C000000,  1      ; Clock & Power register
        DCD     0x90D00000, 0x4D000000,  1      ; LCD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E00000, 0x4E000000,  1      ; NAND flash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F00000, 0x4F000000,  1      ; Camera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000000, 0x50000000,  1      ; UART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100000, 0x51000000,  1      ; PWM timer register
        DCD     0x91200000, 0x52000000,  1      ; USB device register
        DCD     0x91300000, 0x53000000,  1      ; Watchdog Timer register
        DCD     0x91400000, 0x54000000,  1      ; IIC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500000, 0x55000000,  1      ; IIS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600000, 0x56000000,  1      ; I/O Port register
        DCD     0x91700000, 0x57000000,  1      ; RTC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800000, 0x58000000,  1      ; A/D convert register
        DCD     0x91900000, 0x59000000,  1      ; SPI register
        DCD     0x91A00000, 0x5A000000,  1      ; SD Interface register
        DCD     0x92000000, 0x00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0
        DCD     0x94D00000, 0x34000000, 64      ; 64 MB SDRAM BANK 6——我使用的128M SDRAM 非连续方法扩展
        DCD     0x00000000, 0x00000000,  0      ; end of table

我的config.bib的DMA内存设置。

MEMORY
    NK      80200000  01E00000  RAMIMAGE
    RAM     82000000  02000000  RAM
    FLASH   92000000  00100000  RESERVED

; Common RAM areas
        AUD_DMA             80002000  00000800  RESERVED
        SDIO_DMA            80010000  00010000  RESERVED
        ARGS                80020800  00000800  RESERVED
        DBGSER_DMA          80022000  00002000  RESERVED
        SER_DMA             80024000  00002000  RESERVED
        IR_DMA              80026000  00002000  RESERVED
        SLEEP               80028000  00002000        RESERVED
        EDBG                80030000  00020000  RESERVED
;        DISPLAY                    80100000  00100000  RESERVED
; camera DMA 用于摄像头DMA
        CAMERA                    80050000  00110000  RESERVED
        DISPLAY             84800000  00100000  RESERVED
        CAMERA_CODE            84000000  00800000  RESERVED

在camera驱动中我是这么定义的
//----------------------------------yl2440 4.2-->5.0 BSP 's set---------------------------
// 1st Ping-pong Address
#define COPIFRAMEBUFFER_A         0x30050000        // 320*240 * 2(RGB 16bit) * 4 frames = 614400 = 0x96000
// 0x30030000 + 0x96000 = 0x300c6000
//#define COPIFRAMEBUFFER_B         0x32000000        // Max buffer size of Port : 0x1c2000 (640*480+640*480*2/4)*4

#define COPIFRAMEBUFFER_B         0x34000000        // 0x32000000-->0x34000000
//要把CODE通道DMA地址放到不影响其他部分运行的RAM地址
#define VIRTUAL_OFFSET                0x7C000000
#define VIRTUAL_ADDR_OFFSET        VIRTUAL_OFFSET // for MPEG4

中断的线程已经不停的执行,调用了        Display_Cam_Image(0,0, 240, 240, PORT_A);这明明是用来显示的,但是怎么会不出图像呢?

请做过的前辈指导一下。

网友:
咋没有人指点一下呢?是不是我问的问题很雷人呢?

但是我搞了两天,改来改去还是这样。

网友:
在内存映射表,里面有
DCD     0x84000000, 0x10000000, 32      ; nGCS2: PCMCIA/PCCARD
这个是片选,现在我在config.bib中CAMERA_CODE        84000000  00800000  RESERVED ,这个是不妥当的吧?明天再改动一下。

欢迎大家给意见!

网友A:
   我这里有5.0 BSP 中的测试程序,可以保存图片成bmp。但是是公司的有偿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5.0 BSP 中的测试程序,可以保存图片成bmp。但是是公司的有偿资料,...

你的 5.0 的我估计也有,我买立宇泰的有,但是那个使用的是IIC接口,现在我先在原来的接口上搞好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内存映射表,里面有
DCD    0x84000000, 0x10000000, 32      ; nGCS2: PCMCIA/PCCARD
这个是片选,现在我在config.bib中CAMERA_CODE        84000000  00800000  RESERVED ,这个是不妥当的吧?明天再改动一下。

欢迎大家给意见!

自己再顶。

我再修改一下先。慢慢尝试,做过、配置过DMA的告诉小弟一声。

网友C:
dma 的配置、启用、停止很简单,使用物理地址,网卡、硬盘等经常使用...
你贴的东西没用...

网友D:
调用了    Display_Cam_Image(0,0, 240, 240, PORT_A);
这个函数里面怎么执行的?
我们刚开始做,碰到异常,就直接将buffer数据用串口打印出来。用纯色图片,比如红色的,这样看数据就比较方便。

网友:
BTW:OV的芯片有一个内部测试模式,输出固定的颜色条图像信息,不需要外部有实际拍摄的东西。

网友:
这篇不MARK了直接加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用了    Display_Cam_Image(0,0, 240, 240, PORT_A);
这个函数里面怎么执行的?
我们刚开始做,碰到异常,就直接将buffer数据用串口打印出来。用纯色图片,比如红色的,这样看数据就比较方便。

shuiyan 牛人这方法不错。首先证明能够采集到数据。我试试。

线程是这样的

//=============================================================================
//                数据处理线程IST
//
//=============================================================================
DWORD CameraCaptureThread(void)
{
        unsigned char tmp=0;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old_time;
        static unsigned int cam_intr;

        RETAILMSG(1, (TEXT("CameraCaptureThread funtion run test!!!\r\n")));
        while(1)
        {

        RETAILMSG(1, (TEXT(" Camera interrupt.....before WaitForSingleObject\r\n")));
                WaitForSingleObject(CameraEvent, DisplayTime);

        RETAILMSG(1, (TEXT(" Camera interrupt.....after WaitForSingleObject\r\n")));

                //if( DisplayEnable )
                {

                        frame_count++;

                        if (s2440INT->rINTSUBMSK & BIT_SUB_CAM_C)
                        {
                                cam_intr = BIT_SUB_CAM_C;
                                //RETAILMSG(1,(_T("CAM_C, ts %d\r\n"), GetTickCount()));
                        }
                        else if (s2440INT->rINTSUBMSK & BIT_SUB_CAM_P)
                        {
                                cam_intr = BIT_SUB_CAM_P;
                                //RETAILMSG(1,(_T("CAM_P, ts %d\r\n"), GetTickCount()));
                        }

                        //{
                                //RETAILMSG(1,(TEXT("-------------------\r\n")));
                                //Display_Cam_Image(64, 64, QCIF_XSIZE, QCIF_YSIZE, PORT_A);
                                Display_Cam_Image(0,0, 240, 240, PORT_A);——显示图像
                        //}

                        if (cam_intr == BIT_SUB_CAM_C)
                        {
                                RETAILMSG(1, (TEXT(" Camera interrupt.....BIT_SUB_CAM_C@@@@")));
                                Buffer_codec_info_update();
                        }

                        if (cam_intr == BIT_SUB_CAM_P)
                        {
                                RETAILMSG(1, (TEXT(" Camera interrupt.....BIT_SUB_CAM_P@@@@")));
                                Buffer_preview_info_update();
                        }

                        // add by wogo at 2009.04.25
                        s2440INT->rSUBSRCPND = INTSUB_CAM_P;
                        s2440INT->rSUBSRCPND = INTSUB_CAM_C;
                        s2440INT->rSRCPND = BIT_CAM;

                        if (s2440INT->rINTPND & BIT_CAM)
                        {
                                s2440INT->rINTPND = BIT_CAM;
                        }
                        s2440INT->rINTSUBMSK &= ~(INTSUB_CAM_P | INTSUB_CAM_C);
                        s2440INT->rINTMSK &= ~BIT_CAM;
                        RETAILMSG(1,(TEXT("::: SYSINTR_CAM    OEMInterruptDone\r\n")));

                }
        }
}

网友:
///////////////////////////////////////////////////////
//直接显示图像
///////////////////////////////////////////////////////

void Display_Cam_Image(U32 pos_x, U32 pos_y, U32 size_x, U32 size_y, U8 port)
{
        U8 *buffer_rgb;
        U32 y;
        int temp;

        //unsigned short *ptr = (unsigned short *)(FRAMEBUF_BASE+0x5dc0);

        static unsigned short transfer_data[QCIF_XSIZE*QCIF_YSIZE];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old_time;

        RETAILMSG(1,(_T("Display_Cam_Image()\r\n")));

        //if (port)
        {
                temp = (s2440CAM->rCIPRSTATUS>>26)&3;
                temp = (temp + 2) % 4;

                switch (temp)
                {
                case 0:
                        buffer_rgb = (U8 *)s2440CAM->rCIPRCLRSA1;
                        break;
                case 1:
                        buffer_rgb = (U8 *)s2440CAM->rCIPRCLRSA2;
                        break;
                case 2:
                        buffer_rgb = (U8 *)s2440CAM->rCIPRCLRSA3;
                        break;
                case 3:
                        buffer_rgb = (U8 *)s2440CAM->rCIPRCLRSA4;
                        break;
                default :
                        buffer_rgb = (U8 *)s2440CAM->rCIPRCLRSA1;
                        break;
                }
        }
        RETAILMSG(1,(_T("preview buf index = %d\r\n"), temp));

#if (DOTNET_DRIVER)
        SetKMode(TRUE);
#endif

        buffer_rgb += VIRTUAL_OFFSET;

//        time = GetTickCount();
//        RETAILMSG(1,(TEXT("+:%d\r\n"),(time - old_time)));

#if 1
        for (y=0;y<(size_y-2);y++) //rgb format
        {
                //memcpy((void *)(FRAMEBUF_BASE+0x5e00+y*240*2),(void *)buffer_rgb,(QCIF_XSIZE)*2);
                //memcpy((void *)(FRAMEBUF_BASE+ (240*pos_y + pos_x) + y*240*2),(void *)buffer_rgb,(QCIF_XSIZE)*2);

                //our LCD vbuff is xsize = 480 ysize = 320 QCIF_XSIZE = 240
                //copy one line
                memcpy((void *)(FRAMEBUF_BASE+ (240*2*pos_y + pos_x*2) + y*240*2),
                           (void *)buffer_rgb,
                           (size_x*2));

                //跳到图像的下一行开始指针
                buffer_rgb += (QCIF_XSIZE*2);
        }
#endif

#if (DOTNET_DRIVER)
        SetKMode(FALSE);
#endif

//        old_time = GetTickCount();
//        RETAILMSG(1,(TEXT("-:%d\r\n"),(old_time - time)));

}

网友:
引用 网友C:
dma 的配置、启用、停止很简单,使用物理地址,网卡、硬盘等经常使用...
你贴的东西没用...

我觉得就是DMA使用的问题。

我在config.bib这样使用

CAMERA                80050000  00110000  RESERVED ——这个没有问题
——下面两个84000000 以上了就是超过34000000 /64M的 范围,导致DMA不能落在SDRAM映射范围以内了!
    DISPLAY             84800000  00100000  RESERVED——
    CAMERA_CODE        84000000  00800000  RESERVED

虽然我的内存是128M的,但是使用了不连续的映射方法,所以不出问题才怪!

网友E:
DMA 寄存器里面的源地址和目的地址是物理地址,你不要写成虚拟地址了。
#define COPIFRAMEBUFFER_B     0x34000000 你的内存总共就64M 0x34000000 就是你内存结束的地方了 所以0x34000000后面没有可用的内存了。
还有就是 DMA 所用的内存必须是连续的,所以你DMA的缓冲区最好用RESERVED的内存地址
或者用DMA专用的内存分配函数分配DMA Buffer

网友:
现在还没开始搞,51过后写驱动,先关注你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DMA 寄存器里面的源地址和目的地址是物理地址,你不要写成虚拟地址了。
#define COPIFRAMEBUFFER_B    0x34000000 你的内存总共就64M 0x34000000 就是你内存结束的地方了 所以0x34000000后面没有可用的内存了。
还有就是 DMA 所用的内存必须是连续的,所以你DMA的缓冲区最好用RESERVED的内存地址
或者用DMA专用的内存分配函数分配DMA Buffer

那我在config.bib使用 后面那块内存应该可以吧?

就是这里:DCD     0x94D00000, 0x34000000, 64      ; 64 MB SDRAM BANK 6——我使用的128M SDRAM 非连续方法扩展

网友E:
NK      80200000  01E00000  RAMIMAGE
    RAM     82000000  02000000  RAM
    FLASH   92000000  00100000  RESERVED
这里只映射了 32M 内存, 你扩展的64M没有映射到RAM中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NK      80200000  01E00000  RAMIMAGE
    RAM    82000000  02000000  RAM
    FLASH  92000000  00100000  RESERVED
这里只映射了 32M 内存, 你扩展的64M没有映射到RAM中去。

这些也没有映射到RAM啊,照样也可以用呢。
; Common RAM areas
    AUD_DMA             80002000  00000800  RESERVED
    SDIO_DMA            80010000  00010000  RESERVED
    ARGS                80020800  00000800  RESERVED
    DBGSER_DMA          80022000  00002000  RESERVED
    SER_DMA             80024000  00002000  RESERVED
    IR_DMA              80026000  00002000  RESERVED
    SLEEP               80028000  00002000    RESERVED
    EDBG                80030000  00020000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