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E上显示字型的问题

楼主(2010-05-04):
有关CE上显示字型的问题
现在我的系统中使用的字型文件是一个名叫:mingliu.ttc的字型文件(这个是一个能支持繁体中文的字型文件)。现在我把系统的字体修改为:使用New Times Roman字型,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在显示中文的地方就会出现口口(框框)不能正常显示。这应该是New Times Roman不支持中文字型的原因,那么现在我希望的就是在我的系统中当在显示英文的时候能以New Times Roman字型显示,而且也要能显示中文,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一种字型文件或者是什么设定的方法?
繁体中文

网友A: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只能内核中同时添加mingliu和New Times Roman两种字体,之后编程时动态选择所需要的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