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AT命令

楼主:
在应用层发送AT命令,是如何到底层的?模块是怎么接收的?

是不是,应用层的AT命令由主板上的MCU通过蓝牙模块的串口(UART)传送到蓝牙模块。
还是应用层的AT命令由蓝牙模块通过蓝牙模块的串口(UART)传送到主板上的MCU。
或者都不是?

还有个问题:车载蓝牙系统,是它首先搜索手机,还是手机先搜索蓝牙设备?这个是程序可以定的吗?

先谢过了!

网友:
应该是手机搜索 蓝牙外设吧!
nokia e63的蓝牙耳机 好像是这样,只要把 耳机打开 通电,然后在手机搜索 设备  就自动 配对成功了!

根据的描述,应该是 蓝牙模块 和你的设备是通过串口对接的吧?

如果是: 那么你的任务就是 写一个串口程序, 然后把"at+cmgr=" 等命令 通过串口 发送到蓝牙模块

至于怎么 写串口程序 可以google?

网友:
帮顶,专接非技术分!

网友:
是 应用层的AT命令直接通过蓝牙模块的串口(UART)传送到蓝牙模块。
是手机先搜索蓝牙设备,实现与车载上面的蓝牙配对连接

网友:
蓝牙模块根据固件不同
有两种

一、AT命令固件版本——直接调用串口驱动,发送AT命令即可
二、微软协议栈蓝牙版本——选上蓝牙相关组件,调用API即可工作。

网友:
车载蓝牙,一般是手机查找设备

网友A:
可不可以让设备查找手机,AT有这样的命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让设备查找手机,AT有这样的命令吗?

完全可以,多看手册。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让设备查找手机,AT有这样的命令吗?

完全可以,多看手册。呵呵。

是否是这个命令:CA:Enter Pairing Mode Command / 准备匹配方式的命令

这个命令是设备搜索手机还是手机搜索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牙模块根据固件不同
有两种

一、AT命令固件版本——直接调用串口驱动,发送AT命令即可
二、微软协议栈蓝牙版本——选上蓝牙相关组件,调用API即可工作。

wince 有自带的 蓝牙模块 可以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