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控制面板里添加蓝牙?(很急)

楼主:
如题,
怎么生成bthpnl.cpl?catalog items里应该如何勾选?谢谢达人朋友解答!

网友A:
添加SYSGEN_BTH(Bluetooth Stack with Universal Loadable Driver),
重新编译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添加SYSGEN_BTH(Bluetooth Stack with Universal Loadable Driver),
重新编译系统。

对,俺就是这么做的。呵呵

网友:
楼上两位达人是否调过蓝牙模块RT2501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