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电磁阀

楼主(2010-04-05):
单片机驱动电磁阀
在单片机的一段要加上上拉电阻,然后和这个图组合就能够驱动起来300mA的电磁阀了(功率是3.5w,电压12V)
我c:/51驱动300mA电磁阀.bmp
我不知道怎么上图,有知道的给我说下,我上图!
电磁阀
我不知道

网友A:
找个相册把图传过去,然后就可以贴了.
不想弄相册的话,传到tu.6.cn也可以

网友B:
先保存成GIF图像,再传到你个人相册里面,然后在帖子里面插入图像.

网友C:
搂住 在eeworld 上搜索下,就会知道 怎么贴图啦。

网友D:
另外300mA的电磁阀的驱动,采用单片机的IO 不行。
一定得加 相关驱动的。
当然也可以间接 控制电磁阀的电源,实现电磁阀的开关。

网友E:
呵呵,这个可以用类似于一个三极管组成的开关电路应该就行了。或者用继电器去做,这样对单片机也有保护作用,因为你的电磁阀是12V的,可能会影响单片机这边。

网友F:
使用达林顿管驱动,或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