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下(解决马上给分):如何自画对话框上的标题栏?如何让话框上有标题栏而没有边框?

楼主:
响应wm_NcPaint会产生编译错误?

网友A:
自己重写一个标题栏控件,我的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重写一个标题栏控件,我的就是这么做的

标题栏不是独立的控件?
重写一个标题栏控件,又怎么替换话框的标题栏?
提供你的代码参考

网友B:
自己没有标题栏的就行了,然后自己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没有标题栏的就行了,然后自己画

这我知道,我就是针对标题栏,而不是自己画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没有标题栏的就行了,然后自己画

这个我知道,但不是我要的

网友C:
WinCE与windows编程还是有点区别的,在winCE里好像没有WM_NCPAINT这个消息.建议你把对话框设置成无标题栏,然后自再画一个标题栏.这样你可以在标题栏的WM_PAINT消息里自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CE与windows编程还是有点区别的,在winCE里好像没有WM_NCPAINT这个消息.建议你把对话框设置成无标题栏,然后自再画一个标题栏.这样你可以在标题栏的WM_PAINT消息里自画了.

那样就要自己处理标题的拖动了,有什么另外的方式自画标题栏吗

网友:
处理窗口的拖动也不是很复杂的。

网友D:
对话框隐藏标题栏,自己画标题栏,并且处理拖动。虽然麻烦,但不复杂,只要解决了一次,以后就随时照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话框隐藏标题栏,自己画标题栏,并且处理拖动。虽然麻烦,但不复杂,只要解决了一次,以后就随时照搬了。

只能这样处理

网友:
SetWindowRgn把边框裁剪掉。

网友:
问题是我的对话框是disable的,如何使之move?我在代码中发送消息给对话框却无效,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E:
在enable时可以如下移动对话框:
1、CDialog::OnNcHitTest中: return HTCAPTION;

2、PostMessage(WM_NCLBUTTONDOWN,   HTCAPTION,   MAKELPARAM(point.x,   point.y));
3、SendMessage( WM_SYSCOMMAND,0xF012,0)

disable时如何做?

网友:
首先窗口不要标题:
然后给窗口贴背景图:

给自绘标题栏贴 背景就是下面的 CRect()指定的地方。

在onpaint函数里加入下
m_MemDC.DrawText(m_strCaption,CRect(0,0,长,高),DT_CENTER|DT_VCENTER);

然后bitbilt的就可以了。

网友:
其中 CRect() 中指定你标题栏的起始位置(x,y,w,h)就是0,0,长,高, 然后strCaption 就是你的自绘标题内容。

自己实现下,就几行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F:
首先窗口不要标题:
然后给窗口贴背景图:

给自绘标题栏贴 背景就是下面的 CRect()指定的地方。

在onpaint函数里加入下
m_MemDC.DrawText(m_strCaption,CRect(0,0,长,高),DT_CENTER|DT_VCENTER);

然后bitbilt的就可以了。

问题不是自绘标题栏了,是disable的,如何使之move?

网友:
自画,然后处理需要move到的地方,在move到的地方重新paint 不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enable时可以如下移动对话框:
1、CDialog::OnNcHitTest中: return HTCAPTION;

2、PostMessage(WM_NCLBUTTONDOWN,  HTCAPTION,  MAKELPARAM(point.x,  point.y));
3、SendMessage( WM_SYSCOMMAND,0xF012,0)

disable时如何做?

我本来是不想用moveWindow而达到move的效果,
这么就都没有答案,就只能处理moveWindow了唉

disable的对话框,如何使之像上面那三种方式简单一句代码就可以实现移动了?
5:00结贴

网友:
用鼠标(触摸)去移吗
在DIALOG的OnLButtonDown事件里
PostMessage (WM_NCLBUTTONDOWN, HTCAPTION, MAKELPARAM(point.x,poin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