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hello,world程序,编译沒有错误,执行时提示:Conn ...

楼主(2009-07-19):
第一个hello,world程序,编译沒有错误,执行时提示:Connection was not created
模拟器可以打开,然后弹出Connection was not created,不是模拟器设置的问题,我已经选了Win32[WCE emulator],也选择了标准SDK
我是超级新手,多谢各位帮帮忙啊,另外应该怎样学Wince编程啊,怎么知道使用的SDK用那些函数或者类可以用?
编程
问题
created
模拟器
hello

网友A:
那么简单都没有人回复,呜呼

网友B:
是EVC4?
补丁打了没,EVC4 SP4?

网友C:
你新建一个空的工程,链接模拟器可以连接成功吗?

网友D:
是选项的问题,查看你的设置应该可以找到原因。

网友E:
开始时可以连接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