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删错了WINCE 2440板子的nand flash分区里的东西,麻烦支招

楼主:
我在烧写内核的时候不小心错将nand flash的擦除分区选错了 .
如图所示:
            应该选:offset 0x20000 ,size 0x2300000 [wince]
            可错选了:offset 0x2320000 ,size 0x1ce0000 [user]
现在重新烧写atboot.bin,再用DNW就看不到启动信息了,报错说:k9s1208 is not detected。detected ID=0xFFFF。

现在使用DNW,看到的不是正常的启动信息,而是这个
我写下来:
AVANTECH BOOTLOADER
Jul 23 2007 09:15:12
*****
Read chip id=ec76
nand flash status =c0
Load kernel ...
***************************************************************************************************************************
run ox302c25a0...
SWI exception!!!

网友:
可能是把内核分区擦除了,

再重新烧写一次内核就好了。

网友:
关键是现在就启动不了atboot
比如说:
正常的应该是
AVANTECH BOOTLOADER
Jul 23 2007 09:15:12
*
loading atboot
然后再列出选项,我才能烧内核
现在的情况,能看到atboot的id,但不能loading,让其不直接运行内核。

网友:
LZ你好,我这里也有一块朗成的板子。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有些问题想讨论讨论,可否留个邮箱?或者+QQ66434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