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多媒体程序时,报错:cannot open input file 'strmiids.lib'

楼主:
  首先用PB定制了一个内核,并生成了相应的SDK,安装了SDK后,用EVC调试一个多媒体程序时总是报错:

  LINK : fatal error LNK1181: cannot open input file 'strmiids.lib'

   请问:
        EVC开发多媒体程序,定制内核时Core OSMultimedia Technologies组件我已经全部添加了,Device Drives组中哪些

           要添加进去!

网友:
编译的时候要指到路径.编译的SDK有那个LIB文件没?

网友:
先在PB的安装目录下搜索这个lib,搜到的话再手动把这个lib拷贝到eVC的工程下再试试.

网友:
定置WinCE时,要将DirectX(DirectShow) 相关的组件加入。

EVC开发时,在Tools-->Options-->Directories中,也要将DirectX(DirectShow)的目录包含.

网友:
\PUBLIC\DIRECTX\SDK\LIB\ARMV4I\DEBUG\strmiids.lib

网友:
如果SDK目录下搜不到那个lib 那就得重新生成SDK,可能缺少什么选项。
如果有,查下工程属性的link选项下的input路径,这一栏应该是空的,如有路径就有问题,要删除。
也可以直接拷一个适合你SDK的lib文件到特定的目录,在上述的input下填写此文件的完整路径,路径较长时,要加上双引号。

网友:
ceFighter, jinlking :
            你的建议我试过,直接把库文件放在EVC工程下好像不行!

rushonin ,xqhrs232,huabinsir :
            SDK目录下搜得到strmiids.lib

            link下的input路径也设置了,还是不行呀!

网友:
看SDKlib文件夹下有没有这个文件

网友:
1.找到对应sdk的strmiids放到你程序所在文件夹目录中
2.程序中加入 #pragma comment (lib,"strmiids.lib")
3.debug/release调试下

网友:
  谁能帮我调试一下程序,仍有1个小错误!

   贴子加到200分,我留一下邮箱:

   xxh_19860127@163.com

网友:
没有用过EVC  一直用的是VS 2005

网友:
唉,卡在这个小问题上了!

网友:
谁愿意帮我调试的,留一下邮箱.

本贴200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愿意帮我调试的,留一下邮箱.

本贴200分

这种分难挣,就算我弄通了,但给你说不定又通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愿意帮我调试的,留一下邮箱.

本贴200分

这种分难挣,就算我弄通了,但给你说不定又通不了。

没关系,有空的话只需看一下,我主要看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调不出来也没关系!

结贴了,先给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愿意帮我调试的,留一下邮箱.

本贴200分

这种分难挣,就算我弄通了,但给你说不定又通不了。

没关系,有空的话只需看一下,我主要看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调不出来也没关系!

结贴了,先给分吧!

这样整得我多不好意思。

网友:
仍有一个小错误是什么错误?LINK ERROR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还没有,改来改去发现最后还是那个错误,唉!

网友:
怀疑你组件没加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