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支持键盘的问题

楼主:
用PB做好的系统,插了个键盘,完全没反应,鼠标就可以用,没问题,Build系统的时候已经选择了USB HID和它的子项USB HID Keyboard and Mouse这两项了

上网查了查资料,如下面,大致说只有US英语,日语,韩语的操作系统才支持键盘,通过他们的Driver也可以支持,不过里面没有中文的,,,,,

有整过英文的CE的么?是否真的能支持键盘?
中文版的CE有没有办法去支持啊?

参考文献:

网友:
完全是可以支持的,咨询一下原厂啊

网友:
看BSP中是否有键盘相关的驱动

网友:
看看驱动部份吧

网友A:
键盘驱动没加全吧!应该跟BSP包没关系。

网友:
中文的也是可以支持的~~~~

网友:
完全是可以支持的,咨询一下原厂啊
看看 按键驱动部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驱动没加全吧!应该跟BSP包没关系。

支持!

网友:
只要加了USB Host Support里的组件,应该支持相应的USB外设.
很可能是驱动的问题,看看驱动程序!

网友:
各位兄弟可否提供些关键字或者关键路径给我去看呢,茫茫大海我真不知道看哪里啊

网友:
问了商家,就得这个回复:
BSP原本键盘就不支持的.请多看资料及用户手册

给了我技术支持的电话,这个转那个,那个就暂时无法接通,意料中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