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DrawText如何实现翻页?

楼主:
请问在某个RECT范围内显示文字,如果文字内容超过一屏,如何实现翻页显示?

网友:
没辙没辙!!

网友A:
放个按键,点击一下翻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个按键,点击一下翻页

这个还是先搜能实现的代码吧

网友:
SetViewPointOrg
或者ScrollDC 也许可以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个按键,点击一下翻页

问题就是在技术上如何实现翻页?请问是否有好的思路?

网友:
翻页的话 你可以采用替换当前的文字不就可以了 文字变了 给人感觉就翻页了 而实质并没有真的翻页 这样不知道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