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嵌入式

楼主:
我是从软件转到嵌入式的,最近在学习S3C2440(ARM9T),想自己写一个类似Uboot的程序,于是开始看芯片技术文档。发现看不懂,阅读uboot的原代码,那些芯片的配置也已经让我焦头烂额了,现在是举步维艰。还请高人给指条路。先谢过了。

网友A:
补充:波特率之类的名词,我一点也不懂。

网友:
楼主连波特率都不懂的话,看来硬件知识不过关,建议先看一下计算机硬件方面的书籍,了解了计算机基本原理,计算机接口之类的基础硬件知识,再来学嵌入式,嵌入式软件与硬件是密切相关的,一定要有硬件的基础知识才行

网友:
楼主有软件基础入门应该容易多了,对硬件没多少了解的话还是从单片机开始,汇编-c一样样来,软件基础好学起来应该比较快,要了解的只是硬件方面的!

网友:
起步点太高了,建议低调一点。

网友A:
对于芯片的技术文档,我应该补充什么知识?微机接口原理?赐教。

网友:
的确找本最最基础的单片机,看看单片机硬件的基本原理 和功能接口的详细介绍、

网友:
找个2440或者2410的中文手册,对照看看就可以,

一般都是用到那,对照软件,需要看那章节  就对照着看对应的硬件手册,这样有针对性,学到的东西记忆得更深刻。

另外想办法和做硬件在一起,这样不懂,可以方便咨询他们,这样也学得快。

我们项目就是软硬件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芯片的技术文档,我应该补充什么知识?微机接口原理?赐教。

复杂了点,还是基本的8位机先看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波特率之类的名词,我一点也不懂。

呵呵~多看几遍就懂了~微机和8位单片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
操作系统原理也要看看。。。。

网友:
操作系统,微机原理

网友:
建议从单片机开始学习!要不然起步太高,会打击积极性的!

网友:
好,在下就从单片机开始。

网友B:
如果2440的DATASHEET能啃的下来,去看看也不错.....能把它攻下来你就有了硬件的基础了,不需要绕个弯路去看单片机什么的了

网友:
从底层做起,很简单!

网友:
不懂的地方就问硬件的同事,仔细读一下usermannual,
先不要去搞bootloader,那个太底层了,从驱动层开始吧,
驱动层熟了之后再去搞bootloader等涉及汇编的d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2440的DATASHEET能啃的下来,去看看也不错.....能把它攻下来你就有了硬件的基础了,不需要绕个弯路去看单片机什么的了

就是因为读芯片手册的时候,看不大懂,所以才举步维艰的。

网友C:
AVR和51 单片机的硬件对于初学者,应该是最合适的。

楼主可以找下它们中的一个,好好看看,学习对应的硬件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VR和51 单片机的硬件对于初学者,应该是最合适的。

楼主可以找下它们中的一个,好好看看,学习对应的硬件知识、

正在看51单片机。

网友:
如果楼主看完51的硬件手册后,觉得没有太多的收获;
建议楼主直接找2440的技术手册,对照软件一点点啃,估计也会很快,到时遇到任何问题,可以先百度与GOOGLE下,实现不行eeworld上,这里很多2440的牛人。
这样有针对性学习,应该会进步更快些。
等你弄完1-3个功能模块的驱动,估计再做其他功能的驱动,你自己就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这边得到高人chinaye1的帮助,得到他给我的中文的2440手册,晚上QQ:604914729,我传给你吧。
再次对chinaye1表示感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