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c 键盘使用

楼主(2009-05-26):
sim300c 键盘使用
我是初学者,请问:sim300c模块如何进行键盘控制,比如,按下一个键,模块收到后发到超级终端,显示一下这个键是什么值。
我手里有sim300c的AT指令的pdf文档,但上面只有AT+CKPD这条命令与键盘有关,但它是模拟键盘按键,我想要实际键盘的控制。
请各位大侠赐教,感激不尽。
键盘
初学者
如何

网友A:
无分帖?
汗。。LZ,你首先要弄清楚SIM300是做什么的。。这个是什么无线网络,你用来选择做无线键盘是否合适?。。。。

网友B:
感谢1楼大侠的回复。怪我没说清楚,我不是要做无线键盘,我把5行5列的键盘分别连接到sim300c的KBC0~KBC4,KBR0~KBR4
这十个端口上。我想知道的是,如果按下一个按键,sim300c的中,有没有对应的AT指令,显示当前按下的是哪一个键。我查
到WAVECOME公司的Q2438就有这种指令,+CKEV:
.key是键值0~9,*,#。press=0表示键释放,press=1表
是键按下。可在sim300c的AT指令集中就找不到这种指令,我正在做本科毕设,就剩一周多时间,来不及换模块了,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C:
SIM300没有这种命令,因此你要实现这样的功能,只能通过串口把SIM300连接到PC上,然后在PC上面做一个软件来获取这些键盘操作事件了。模块本身没有办法告诉你是按下了哪个键。

网友D:
在SIM300的Keypad功能的图示下面,有一个Note,说明按键功能在默认的Firmware中不支持,如果需要此特殊功能的Firmware,需要跟SIMCom联系。

网友E:
应该和模块的软件版本有关系。

网友F:
呵呵,SIMCOM的东西不是很熟悉,按照大家的说法,应该是不支持的吧。
毕业设计的话,你之前就要看清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