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头文件中寄存器的宏定义,请教!

楼主:
在看2410的头文件,发现其中有些寄存器用*(volatile unsigned char *) 来定义,而有一些用*(volatile unsigned  *) 来定义,这是为什么呢?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8 bits / 32 bits access.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寄存器是8位访问的
*(volatile unsigned  *)寄存器是32位访问的
对应的你可以看datasheet上的寄存器说明,比如NAND FLASH的一些寄存器。

网友:
举个nand flasg的例子:
#define rNFCONF     (*(volatile unsigned *)0x4e000000)   //NAND Flash configuration
rNFCONF是32bit访问的
#define rNFCMD      (*(volatile char*)0x4e000004)         //NADD Flash command
rNFCMD是8bit访问的
可以对照数据手册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8 bits / 32 bits access.

Paul, Chao @ Techware

前辈。很想认识你一下。可否留个网络上的联系方式?比如QQ。

网友:
引用 网友B: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寄存器是8位访问的
*(volatile unsigned? *)寄存器是32位访问的

正确

网友:
我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最近发现好像有点不对~~大家看看2410手册的GPIO口,例如GPFDAT,它的有效位为8位,如下图所示:

那大家说它应该是用*(volatile unsigned char *) 还是*(volatile unsigned  *)呢?

网友: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寄存器是8位访问的
*(volatile unsigned  *)寄存器是32位访问

网友: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寄存器是8位访问的
*(volatile unsigned  *)得看是什么CPU,有可能16位访问,也有可能32位访问。至于有效位有几位并不影响你数据类型的定义,8位的话取低8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