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两端都是RS232可以吗

楼主:
想做一个带console口的硬件系统,通过PC机对其进行控制。看到交换机一般都是用RJ45做console口。对硬件不太懂,问点外行问题:
可不可以我的console口也是个和PC机一样的串口(RS232)啊?有两边都是RS232的console线吗?
如果不行,做成RJ45口的话,硬件系统里可以像RS232一样编码吗(比如使用SetCommState、WaitCommEvent、ReadFile等)?

网友:
CONSOLE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种串口?通过console口配交换机对交换机来说也算是串口通信吧

网友:
这个得看具体的  交换机的设计架构,楼主所谓的RJ45做console口,可能是FE接口吧。

以太网的网口基本都用RJ45连接器,当然其他接口也可以 套用。

所以需要你看看对应的线缆,和相关设计接口定义图等设计文档。

网友:
可以都是232
做成RJ45也只是接口不同,软件处理是相同的

网友A:
两条线而已,只要线是通的,随便什么端子都可以

唉,想起了毕业的时候,看见RJ45就以为是以太网,结果是485

网友:
串行通讯是一个逻辑的,是协议,rs232是物理的,通讯两端的物理基础是必须一样的。

网友:
那个接头的封装无所谓,只要线接对了就行,你说的那种应该是DB9或DB25封装,水晶头一般是rj-45

网友:
当然可以了,路由器交换机上面那些console口都是rs232的,只是为了方便就做成那个样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条线而已,只要线是通的,随便什么端子都可以

唉,想起了毕业的时候,看见RJ45就以为是以太网,结果是485

485是指RS485吗?那RJ45到底是RS485还是RS232协议?

各位高人: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RS232是一种串口协议,可以做成PC机上的DB9那样的接口,也可以做成交换机上RJ45那样的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RS232是一种串口协议,可以做成PC机上的DB9那样的接口,也可以做成交换机上RJ45那样的接口?

俺也是这么脚着的。

网友:
楼主的概念有些模糊了,

RJ45是一种物理上的接口形式,通常我们看到的是网络接口,但也有一些人把它用作其他接口,只是为了特定的环境而用。

RS232,RS485的区别也是硬件上的,电平转换标准不一样,传输线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才会有传输距离上的差别。

网友:
虽然不是绝对的,但RJ45通常会是以太网

网友:
RJ45就是个接口,怎么接都行,就看你一对接口的设置了,A头一号线接DATA1 B头一号线也得跟它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