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NETS3C2410-S 键盘初始化一段代码求解释

楼主:
博创平台UPNET2410-S 键盘由MEGA8控制,MEGA8接IIC总线。

#define I2COWNER_ADDRESS                (0x10>>1)
#define MEGA8_I2CADDRESS                (0x60)

#define CMD_CTRL_BASE                0x0
#define CMD_CTRL                        (CMD_CTRL_BASE+0)        //控制字
#define CMD_MST_ADDR                (CMD_CTRL_BASE+1)        //主控端地址
#define CMD_GET_MKEY                (CMD_CTRL_BASE+2)        //读取扫描键盘码
#define CMD_GET_TEST1                (CMD_CTRL_BASE+0xa)        //读取测试寄存器

typedef __packed struct{
        unsigned char cmd;
        unsigned char ctrl;
}I2C_control;
void Key_Init(void)
{
        I2C_control i2c_ctrl;
        IIC_init();
        Set_IIC_mode(MCU_IICCON, NULL);

[color=#FF0000]        i2c_ctrl.cmd=CMD_MST_ADDR;
        i2c_ctrl.ctrl=I2COWNER_ADDRESS;
        IIC_Send(MEGA8_I2CADDRESS, (const char*)&i2c_ctrl, sizeof(i2c_ctrl));

        i2c_ctrl.cmd=CMD_CTRL;
        i2c_ctrl.ctrl = CTRL_MKEn;
        IIC_Send(MEGA8_I2CADDRESS, (const char*)&i2c_ctrl, sizeof(i2c_ctrl));[/color]

    INTS_OFF();
        SetISR_Interrupt(IRQ_KBD, Key_ISR, NULL);
    INTS_ON();
}

问题:IIC工作流程应该是先发送地址,然后发送数据。那个第一个IIC_Send发送主控端地址是什么意思?而且还发送两个字节?这两个IIC_Send发送的数据有什么意义?望赐教。。。

网友:
CPU作为主设备给slave设备发送数据,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个设备的地址,
那么,一个设备里面也是地址空间的,你要往哪里写呢,第二个就是这个设备里面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