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哪里错了?总提示设备没有连接

楼主:
         LPCWSTR strDrvName=L"";
        strDrvName=TEXT("NDS0:");
        HANDLE hHandle;
        hHandle = CreateFile(strDrvName,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 FILE_FLAG_OVERLAPPED,
                                                INVALID_HANDLE_VALUE
                                                );
        if( hHand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
                AfxMessageBox(_T("createfile error"));
                return;
        }

DWORD dwReturnedBytes;
DWORD recvData[1024];
DeviceIoControl(
                        hHandle,
                        IOCTL_NDIS_GET_ADAPTER_NAMES,
                        NULL,
                        0,
                        &recvData,
                        1024,
                        &dwReturnedBytes,
                        NULL);
::CloseHandle(hHandle);

hHandle = CreateFile(_T("UIO1:"),
                                                GENERIC_WRITE,
                                                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
                                                NULL,
                                                CREATE_NEW,
                                                FILE_ATTRIBUTE_NORMAL,
                                                INVALID_HANDLE_VALUE
                                                );
if( hHand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
        AfxMessageBox(_T("createfile error"));
        return;
}
////Query Binding
dwReturnedBytes = 0;
char buff[1024];
PNDISUIO_QUERY_BINDING recvBuffer = (PNDISUIO_QUERY_BINDING)buff;
DeviceIoControl( hHandle,
                                IOCTL_NDISUIO_QUERY_BINDING,
                                recvBuffer,
                                sizeof(NDISUIO_QUERY_BINDING),
                                NULL,
                                1024,
                                &dwReturnedBytes,
                                NULL
                                );
USHORT pDevName[1024];
memset(pDevName, 0, 1024);
memcpy(pDevName,&buff[recvBuffer->DeviceNameOffset],recvBuffer->DeviceNameOffset);

CString s;
s.Format(_T("%s"),pDevName);
AfxMessageBox(s);

////Open Device
dwReturnedBytes = 0;
DeviceIoControl( hHandle,
                                        IOCTL_NDISUIO_OPEN_WRITE_DEVICE,
                                        pDevName,
                                        wcslen(pDevName)*sizeof(TCHAR),
                                        NULL,
                                        0,
                                        &dwReturnedBytes,
                                        NULL
                                        );
char m_pBuffer[1024] ="this is a test";

int bRet = WriteFile(hHandle, m_pBuffer, sizeof(m_pBuffer),&dwReturnedBytes, NULL);
if (!bRet) {
        CString s;
        s.Format(_T("%d"),::GetLastError());
        AfxMessageBox(s);
        return;
}

网友A:
实在难以揣测楼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难以揣测楼主问题,...........

同意,LZ应该把问题说详细一些

网友:
哦。对不起。我没说清楚。。我的想法是用NDISUIO驱动去发以太帧。一直到OPEN DRIVER都是好的。。

在WriteFile的时候返回错误。。提示1167:设备没有连接。

我是新手,不知道我的操作方法可对。。。针对这个错误提示,我应该做哪方面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