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装了CE6.0还要装PB吗?两个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另:
1.深圳哪里有PB的盘买啊?在网上下不到啊!
2.我买了个mini2440玩,想练习写CE驱动,该怎么做?系统是买来的光盘中自带的,怎么将我的驱动加到系统中?怎么测试驱动啊?

谢谢各位!

网友:
我忘记给分了,请问怎么改啊?

网友:
1.PB 在开发板光盘一般都有带的。。。没有可以去友善的网站下载
http://www.arm9.net/download.asp
2.初学驱动就从流驱动入手吧,找本入门书看看 例如何宗健的《windows CE嵌入式系统》。

网友:
1 PB的盘我有,是公司的,哪里可以买不清楚,因为不在深圳。网上能找达到破解版的。
2 不知道你想学习CE的哪一方面,是驱动BSP,还是应用程序。如果是驱动,找本基础的书,先搞清楚驱动编写的流程,从流接口驱动开始。可以看看楼上推荐的书。

网友A:
谢谢LS两位,怎么我在http://www.arm9.net/download.asp上找不到PB啊?

网友:
只有一个PB5补丁2007,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网友:
装了PB5再打补丁

网友:
我没有找到PB5啊,运行PB5补丁2007,提示要先安装ce5。 我只装了embeded windows ce 6.0和Windows Embedded CE 6.0 Platform Builder Service Pack 1,不知道还要装什么?谢谢了!!

网友:
CE6是作为VS2005的一个插件的,要先安装VS2005再安装CE6,具体的网上有详细的安装说明的。

网友:
引用楼主 celearner 的回复:
另:
1.深圳哪里有PB的盘买啊?在网上下不到啊!
2.我买了个mini2440玩,想练习写CE驱动,该怎么做?系统是买来的光盘中自带的,怎么将我的驱动加到系统中?怎么测试驱动啊?

谢谢各位!

Wince5.0的开发平台工具是PB5.0,而Wince6.0的开发平台是集成在Visual 2005中的。

具体要看你希望选择的试验平台了,如果板卡商能提供wince6.0的bsp你就可以选择wince6.0,反之你只能选择wince5.0了。

网友:
已经装了VS2005,是按照网上顺序来的,这样就可以了吗,不要装PB6吗?

安装顺序:

Visual Studio 2005---Visual Studio 2005 Service Pack 1---MSDN---Windows Embedded CE 6.0---Windows Embedded CE 6.0 Platform Builder Service Pack 1

谢谢!

网友:
电驴上都有,你搜一下,

网友:
Visual Studio 2005---Visual Studio 2005 Service Pack 1---MSDN---Windows Embedded CE 6.0---Windows Embedded CE 6.0 Platform Builder Service Pack 1

上面这些我都已经按顺序装了,我是问还有没有其它的要装,谢谢~~

网友:
还有年度更新包,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LS两位,怎么我在http://www.arm9.net/download.asp上找不到PB啊?

有。。在最底下 2.几GB的 光盘镜像里面 有PB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