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3C6410播放视频的时候,怎么样同时独立分屏播放4个视频??

楼主:
S3C6410播放视频的时候好像是可以同时解码4个视频文件,请问,怎么实现同时启动4个视频编码器,分别在4个独立的窗口播放视频??谢谢

网友:
应用程序写成四个线程分别读取解码数据显示呗。
不过同时4个解码恐怕会很卡吧

网友:
听说三星有个4个窗口播放视频的示例吗

网友:
好像没听说……三星的是不是就是SMDK6410里面那么sample啊

网友:
买的开发板里都有,不过没怎么注意过哦。

网友:
用tcpmp(修改成硬件解码)没问题

网友A:
Samsung给的MultimediaDemo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msung给的MultimediaDemo就可以的

请问 Samsung给的MultimediaDemo 在哪里啊 是有源码的吗

网友:
XP上软件解码做过N个屏。
ARM上貌似一般最多2路硬件解码,其它视频通道靠软件解?这样会不会很卡?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amsung给的MultimediaDemo就可以的

请问 Samsung给的MultimediaDemo 在哪里啊 是有源码的吗

在Samsung给出的BSP下面有的 你可以找来看看

网友C:
我用过s3c2510的,不知道lz的这个是什么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s3c2510的,不知道lz的这个是什么配置

什么配置?2510能实现吗。